三菱变频器过流故障

楼主(2011-01-05):
前几天电机有问题,保养后安装备用电机。结果装上后电机反转,启动正常无任何反应。在变频器出线端调相后变频器在达到14hz时显示过流故障。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什么叫启动正常无任何反应?你有测试过备用电机的线圈绝缘吗?测电流了吗?

网友B:
设置合适的转矩补偿曲线(压频比,转矩提升功能)

楼主:
对:羽城机电 关于

什么叫启动正常无任何反应?你有测试过备用电机的线圈绝缘吗?测电流了吗?

内容的回复:

今天测量出线电流60A,电机三十kw,不过进线端电流只有20A

网友C:
多看看网上的相关资料.多查查书.

网友D:
是否是矢量控制,如果是必须要电机做下自学习.

网友E:
对:decai 关于是否是矢量控制,如果是必须要电机做下自学习. 内容的回复:这个同仁的说法我同意,如果不是的话那机械方面是不是有问题,或者你用变频器监控一下电流

楼主(2011-03-22):
后来测变频器出线端到48hz时已经达到440v电压,后来换了电机又把设备使用率限制在80%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