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2件事

楼主(2011-01-05):
本人是个触摸屏新手,我不会做窗口提示画面,我用的PLC是台达SS型,触摸屏是信捷TP760-7.。

我总是窗口画面做不好(我说的窗口画面是提示画面,而画面在屏中的位置无法固定,比如:M0驱动Y0,YO是水泵.当Y0置ON时就跳出一个水泵的动态画面(提示)在屏幕的一角,可我做的窗口提示画面,M0置ON后,水泵总是在屏的中央,而Y0置0N时水泵跳出来,Y0置0FF时水泵不退出,直到关机。请高手指点是画面设置不对,还是软原件使用不对,还是设计步骤不对,我先谢谢在家游览我的帖子,敬后赐教

还有哪里有信捷触摸屏设计离线仿真软件

网友A:
你好!如果是你使用【调用窗口】部件来弹出窗口,只要将这个部件放到合适位置就可以;

如果你使用其他部件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0510-85134136-8061、8062、8063

网友B:
信捷的触摸屏软件本身就自带离线仿真

网友C:
用窗口调用,然后把窗口的坐标固定了。每次窗口跳出来的位置就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信捷的触摸屏软件本身就自带离线仿真

谢谢,我用的是窗口画面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D(2011-03-18):
技术交流:QQ :1255470370 TEL: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E:
技术交流:QQ :648371441 电话:13218147703/范

网友F:
弹窗位置怎么控制?哪位大侠能不能说一下?

网友G(2018-12-06):
请教:信捷触摸屏怎么修改西门子 S7-1200参数,比如时间,计数器设定值。

还有怎样显示时间值,计数器值。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