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幕与OMRON C系列PLC 地址的输入形式的问题

楼主(2011-01-05):
请教各位:

               用台达屏幕与OMRON CP1H的PLC连接,编辑屏幕时发现,控制器选择的是 OMRON  C series时,为什么地址的输入形式都没有CIO这个选项呢?   当控制器选择成为 CJ1 series 又有了这个选项。但是CP1H的PLC能选这个吗?

               因为程序地址有很多使用到CIO的,如一些按钮的地址是(21.03,21.04等),报警地址也是28.00~28.15,那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以前用OMRON的屏幕,很少用台达的屏幕,是不是这类地址输入形式选择IR就可以  ?

楼主:
太简单了,以致没人回应

网友A:
不知道啊,没和OMRON连过,你问下台达技术支持下啊

网友B:
cp1h就是似乎用cj1的驱动连接的,在人机和各厂家plc连线手册上有介绍。

如果报警地址设置在了28.00~15  那么报警设置里面起始地址就是用cio28.

那么ciob2800就对应第一条报警,ciob2801对应第二条报警。。。。一直往下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