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的地址怎么分配的?

楼主(2011-01-05):
224的PLC模拟量地址AIW0-62和AQW0-62是怎么分配的呢?比如一个235EM模块,第一个模拟量输入通道,我可以用AIW10吗?可以用AIW32吗?第三个模量输入通道我可以用AIW0吗?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224cpu后面紧接着的235,地址是AIW0-AIW6,AQW0,不能使用其它地址。

楼主:
235有4个模拟量输入通道,那他们之间又是如何分配为AIW0—AIW6的呢?我怎么找不到模拟量模块的说明书啊?

网友B:
可以查看系统手册。

模拟量输入/输出数据是有符号整数,占用一个字长(两个字节),所以地址必须从偶数字节开始。模拟量的转换精度为12位,但在PLC中表示为-32000-+32000之间的整数值(实际上数值可以是整个16位有符号整数的范围,但标准输入信号如10V/20mA被标定为对应32000,模拟量超过标准值一点也因此可以表示)。

在S7-200中,单极性模拟量输入/输出信号的数值范围是 0 - 32000;双极性模拟量信号的数值范围是 -32000-+32000。

格式:

输入:AIW[起始字节地址]——如AIW6
输出:AQW[起始字节地址]——如AQW0
每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按模块的先后顺序和输入通道数目,以固定的递增顺序向后排地址。 例如: AIW0、AIW2、AIW4、AIW6、AIW8等。

对于EM231 RTD(热电阻)两通道输入模块,不再占用空的通道,后面的模拟量输入点是紧接着排地址的。

每个有模拟量输出的模块占两个输出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出AQW0,第二个模块的输出地址也应从AQW4开始寻址(AQW2被第一个模块占用),依此类推。

温度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 TC、EM231 RTD)也按照上述规律寻址,但是所读取的数据是温度测量值的10倍(摄氏或华氏温度)。如520相当于52.0度。

注意: 每一模块的起始地址都可在STEP 7-Micro/WIN中的菜单“PLC > Information”里在线读到。

楼主:
很详细,谢谢楼上的几位大师了,万分感谢。

网友C:
不可以的要按照顺序排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