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时间继电器的用法

楼主(2011-01-05):
请教:

S7-300中子程序中能否有时间继电器,如:电机控制中延时故障报警信号,所有电机控制均调用此子程序,此子程序中包含一个时间继电器。此子程序中的时间继电器标号是个temp变量。

请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A:
可以在定时触发的OB块中,用ADD功能块完成,不需要子程序,而且子程序中不能用C和T

网友B:
嗯?子程序中不能用c和t?

网友C:
把子程序的C,T放到输入参数里吧,我这样用过,每次分配不同的号码。其它的不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定时触发的OB块中,用ADD功能块完成,不需要子程序,而且子程序中不能用C和T

   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子程序的C,T放到输入参数里吧,我这样用过,每次分配不同的号码。其它的不知道了?

能帖图上来给小弟里学一下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子程序中是可以调用timer和counter的,只是要在in变量中建立一个timer属性的变量。然后调用的时候给予一个timer序号。eg:T0,T1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