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选型

楼主(2011-01-06):
        一个5.5kW,4p的电机。带有一个1:48的减速器。需要把输出轴的速度从30R/MIN减到0.416R/MIN。而且要保证恒扭矩输出。请帮忙选择变频器的型号。

网友A:
我认为在不更换电机或变速箱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你的要求的.在1hz都不到运行的情况下要保证恒扭矩对变频的性能是个挑战.期待有此应用经验的高人给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