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驱动三个以上伺服电机的PLC?

楼主(2011-01-06):
才入行,只用过 S7-200 和 FXIN 两种PLC,但这两种都只能同时驱动两路电机(都只有两个高速脉冲输出口)——如果我需要同时(是同时协同运作)三路或四路电机,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A:
我知道三菱的3U和松下FP的可以同时驱动3轴,如果需要跟多轴的话可以选择pLC+扩展实现

网友B:
横河的FA-M3R是可以的.  QQ:57577105

网友C:
人家10轴都出来了 还在找3轴了 好多都能做到的

网友D:
走通讯,我带过19台伺服一起

网友E:
omron的可能也有,FX3U有,台达EH2有四轴。

网友F:
三菱Q系列,128轴是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G:
国产欧辰(softlink)的plc,可控制4--8轴,性价比还比较高。并且还有免费的技术培训,你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H:
三菱的FX3U/FX3G可以控制3个轴

网友I:
PLC进行运动控制可以通过运动控制模块来实现多个轴的控制,比如西门子FM354\355(可以达到4轴)模块,欧姆龙NC413(4轴)模块,松下FPG--PP22(2轴)等,深圳欧辰的IDEABOX可以实现4或8轴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