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高手用过欧姆龙C20PLC的呢?

楼主(2011-01-06):
我的是旧设备,用的是C20-CPU84E的PLC ,里面有程序,但上机就不行,故障灯也不亮。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池没电的,造成程序丢失了,我想用pro15编程器重新写入程序,但不知道如何写入,放入空的EPROM写的话,把开关打到2,4编程器上显示四个问号然后输入程序就显示REPL ROM故障。把开关打到1,3写的话MOV指令的地址又不够。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用电脑模块编程搞过

不很复杂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编程电缆等等

网友B:
你可以用电脑编程软件把程序读出来,再重新写入,不过你的买只通讯模块,价格挺贵的,编程软件是英文版本的,如有问题你可以联系我QQ:418294717

网友C:
C20-CPU84E的PLC能通讯吗?我感觉不能。c40的起码不能!

网友B:
C20-CPU84E的PLC肯定可以与电脑通讯的哦,C40P、C28P、C60P的都支持与电脑通讯的,关键是你的有个通讯模块。只要把通讯模块插到PLC上,用数据线把PLC与电脑连接后,打开编程软件就可以使用了呀。具体你可以联系周工:13967587642

网友D:
不放EPROM,直接写程序不行吗?

网友E(2011-05-09):
我是新来 的 啊 啊啊 啊啊啊啊啊 啊 怎么登陆不了

网友B:
可以直接写程序的,你的通过XP系列的编程软件就可以操作了,不用放EPROM一样可以操作,具体你可以联系周工:13967587642

网友F:
怎么写呢?各位高手请不吝赐教哈

网友B:
你必需有了通讯模块后编程软件才可以读写呀,具体你可以联系周工的:13967587642

网友G:
你可以用FIT10联机写程序或者用编程器(编程状态)写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