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直流过压

楼主(2011-01-06):
请问,变频器,55KW,没有接制动电阻,对于直流过电压是否要作任何设置?

网友A:
以前使用的时候出现过种问题吗?如果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很可能就是没有制动电阻的问题,你可以根据你的电动机的功率来选择电阻的大小,接上就ok了。
因为电动机在停机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再生电流,从而反馈到直流母线上。导致变频器报“直流过压”。所以接上制动电阻就OK了!

网友B:
变频器内部也有制动组件,不过制动不够就会直流过压报警。要是负载惯量较大、加减速时间常数叫短,制动启动扭矩需要较大,那就需要外接制动电阻或外接制动器单元。

网友B:
你小呢是这将加减速时间常数增大些看效果如何?

网友C:
什么样的工况?

网友D:
1、如果变频器自由停车后,负载在10秒内停车;

2、这时如果设定软停车,减速时间设定等于或大于10秒时,不需要制动电阻;

3、这时如果设定软停车,减速时间设定小于10秒时,需要制动电阻;

4、这时如果设定软停车,减速时间设定远远小于10秒时,需要较大的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