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60ES00T2 输出脉冲

楼主(2011-01-06):
用WplSoft编程软件

DVP60ES00T2 输出脉冲频率和方向

输出命令PLSY和DRVA有什么区别?

网友A:
PLSY:脉冲输出指令,可以设定输出脉冲的频率、输出脉冲的个数(只能为正数),但是无法体现驱动设备的旋转方向。

DRVA:绝对定位指令,可设定脉冲个数(正数及负数均可)、脉冲频率,并且可以体现脉冲输出的方向,当脉冲个数为正数时,方向信号=ON,反之为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