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VF-S11变频器报E-17

楼主(2011-01-07):
东芝VF-S11变频器,上电就显示----,大概要等十秒才显示0.0和E-17闪烁。可我查手册里根本就没有E-17的故障报警。请问高手这应该是什么地方的原因.变频器可以在外部起动信号运行,速度无法调节,,面板按键和电位器全部不起作用,按键面板有试过更换也不行

网友A(2012-07-11):
东芝VF-S11变频器,上电就显示----,大概要等十秒才显示0.0和E-17闪烁。可我查手册里根本就没有E-17的故障报警。请问高手这应该是什么地方的原因.变频器可以在外部起动信号运行,速度无法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