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系与欧系数控系统对于NC处理能力的表达

楼主(2011-01-07):
最近在做小线段加工项目过程中聊到系统的NC处理能力问题,发现日系和欧系的标称有所不同,挺有意思。举例来说,日系三菱,开启高速高精模式,标称M70A可实现33.7m/min处理速度(单句1mm计),M720VS为67.5m/min; M730VS为135m/min。而欧系以IPO周期标称,举例来说:西门子828D,IPO周期为3-6ms(根据不同选配),海德汉iTNC 530和力士乐P70数控系统, IPO周期时间标称均为0.5ms。

中间转换:1mm除处理速度。这样M70A约为1.78ms, M730VS为0.44ms。

以上个人观点,不知理解是否有误,有兴趣讨论下。

网友A:
处理能力不仅与小线段的长度有关,还和插补分辨率、系统精度有关。至于插补周期到底是多少,并不至关重要,小线段高速高精插补必须依靠前瞻,插补结果虽然必须严格按照插补周期同步刷新输出,而前瞻却完全可以异步执行。

楼主:
感谢波恩前辈。这么理解的话处理能力实际在插补周期之前,无可对比性。貌似日系和欧系也就比较难对比研究了,例如三菱喜欢提处理速度而很少讲IPO, 欧系如西门子都提IPO,并提供相应机床参数设置如MD10071而很少提处理速度。
前瞻预读话就简单多了,各家都提多少段或多少句。无从考证的则是各家在前瞻中的算法如何还有在前瞻中如何根据样条内插点对加速度,加速度变化的控制等的问题。

网友B:
上面提到的NC处理能力和IPO周期如何测试?

小线段程序最高加工速度即可说明问题?

网友A:
插补周期一般是确定的,即便可配置,一旦配置后,也还是确定的,变插补周期的做法尚不常用,而且以当前普遍采用的从固定主频分频得到插补频率的做法也很难达成插补周期的无级调整,就算是可以实现插补周期的无级调整,其对于插补的贡献又在何处?尚需要业内企业的数控实践去探究。

个人看法,小线段插补能力的体现或比较,需在插补分辨率和系统精度相当的前提下,看长度相当的小线段程序的最高系统处理速度,有时候这个速度可能远高于机床的实际加工能力,因而只具备算法意义上的比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提到的NC处理能力和IPO周期如何测试?

小线段程序最高加工速度即可说明问题?

实际确实是以加工速度说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补周期一般是确定的,即便可配置,一旦配置后,也还是确定的,变插补周期的做法尚不常用,而且以当前普遍采用的从固定主频分频得到插补频率的做法也很难达成插补周期的无级调整,就算是可以实现插补周期的无级调整,其对于插补的贡献又在何处?尚需要业内企业的数控实践去探究。

个人看法,小线段插补能力的体现或比较,需在插补分辨率和系统精度相当的前提下,看长度相当的小线段程序的最高系统处理速度,有时候这个速度可能远高于机床的实际加工能力,因而只具备算法意义上的比较价值。

同解。

网友C:
对于高速高精度加工,NC处理能力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事实上很多国产数控系统在对于微小线段插补加工时,这个处理速度并没有高于机床的实际加工速度,所以造成加工停顿影响工件表面光洁度。如果是在五轴RTCP模式下,问题更突出。

还有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就是预读和预处理能力

网友A:
预读而不处理,读之何用?!

不过从楼上的这番辨析上看,“前瞻”和“超前读”虽同译自look-ahead,内涵确实有所不同!不少业内企业干脆以小线段预处理的叫法取而代之了。

网友D:
其实叫前馈控制 /先行控制。

网友A:
前瞻可不是前馈!

网友E:
那前瞻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只是做预处理吗?那如果前瞻完成后,我改变了进给倍率,那是不是前瞻的数据都变了?

网友A:
进给倍率改了,先前已完成前瞻数据全部作废,需立刻执行加减速规划,由当前进给速度向新的进给速度平滑过渡,这本身就是前瞻必须应对的异步事件,也是前瞻必须具备的子功能。

网友F(2011-04-23):
引用 网友A:

进给倍率改了,先前已完成前瞻数据全部作废,需立刻执行加减速规划,由当前进给速度向新的进给速度平滑过渡,这本身就是前瞻必须应对的异步事件,也是前瞻必须具备的子功能。

这个思路已被验证麻烦无比

网友A:
找到不麻烦的思路了吗?

网友E:
有时候在一些机床上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以2.5轴插补的方式加工一个小角度的斜面,走出来的斜面会分好几个部分,比如从下刀点开始可以看到是自左上向右下的纹路,加工了一会突然变成了左下到右上的纹路,又过了一会再变回左上到右下的问题,来回的变,而且没有规律。搞不懂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A:
刀路如何?有照片吗?

网友G:
IPO cycles其实是精插周期,这个可以做的很小,理论上和伺服环周期一致,如果不考虑机械的物理约束,当然是衡量NC处理能力的指标,实际中意义不是很大;
前瞻和其它功能如刀补等都是属于轨迹预处理(也叫初插),这个对实际应用的影响更大;
说到底,就是用相同的硬件和G代码,看那个加工的快,加工的好;那个就牛。

另外,如果已知参数模型,小线段加前瞻并不是高速高精中提高加工速度和精度的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A:
“另外,如果已知参数模型,小线段加前瞻并不是高速高精中提高加工速度和精度的最有效的方法。”

=============================================

任何理解这句话?什么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E:
照片拍过,不过看不清楚,我大概画了个图。

电气部分做过如下调整:
1、机械补偿参数调整;2、伺服调整;3、加工参数调整;4、激光干涉仪对节距进行补正。
机械部分做过如下调整:
1、镶条调整及重新铲刮;2,、丝杠拉紧;3、更换主轴。
都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主轴不规则伸缩?但纹路不会这么规则!

看看别人有什么看法……

网友H(2011-11-07):
丝杆轴承检测了么?刀具平衡做个测试么?。。。。要么电气参数调试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