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抱闸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07):
怎么判断电机抱闸的好坏

网友A:
量电阻和测绝缘基本能判断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量电阻和测绝缘基本能判断得了

兄弟。电阻大约为多少呀?还有绝缘是不是测对地吗

网友C:
看刹车片的磨损情况了,

网友A:
对:rowlingli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量电阻和测绝缘基本能判断得了

兄弟。电阻大约为多少呀?还有绝缘是不是测对地吗
内容的回复:

一般抱闸的直流电阻都是很小的,因为它的线径大,大概零点几到几十欧之间吧。要看具体情况吧。像接触器的线圈直流电阻值就有几百欧的。绝缘一般是量对地的多,匝间是很难测量出来的

网友D:
工作时,声音小,发热小,电磁力足够!

网友E:
怎么判断电机抱闸的好坏?
我的看法:1.机械方面查;

                    2.电气方面查.

网友F:
对:宋广平 关于

怎么判断电机抱闸的好坏?
我的看法:1.机械方面查;

                    2.电气方面查.

内容的回复:

能讲讲不?

网友G:
问题不明确,应该说明电器部分还是机械部分或者液压部分

网友H:
是机械抱闸还是电气抱闸?是电磁铁推动还是液压推动器推动的?

网友I:
怎么判断电机抱闸的好坏

抱闸的好坏判断要根据抱闸的传动方式,有电机带动液压泵传动机械部分,还有电磁直接带动机械的。

电机带动液压泵传动机械部分应先看机械部分是否完好,闸盘磨损、传动部分的销轴是否灵活、弹簧作用力、液压顶杠能否正常伸缩、电机是否能正常工作,还有液压油是否够用?

电磁直接带动机械的除了机械部分的检查省去了液压部分检查,剩下只差电磁线圈,电磁线圈一般接入标定电压后能够完全打开抱闸就没问题,电磁线圈的判断比较复杂,根据不同的设计其直流电阻和绝缘略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