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代替中间继电器应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1-01-07):
1、目前生产线使用DC12V、11脚中间继电器,由光电开关控制其线圈的通断,每天通断达2万次左右,且使用环境有灰尘。中间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点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

2、现在问题:a、中间继电器触电易坏(触点发黄)无法正常使用;b、灰尘易造成中间继电器工作不正常;

3、打算用固态继电器替代中间继电器,不知道是否有类似有一组或两组中间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的固态继电器,(见过的固态继电器好象只有一种输出,达到控制电源要求的通、否则断开,或许见的太少了)

请师傅根据以上条件推荐固态继电器的型号?固态继电器在使用过程中有哪些注意点?

网友A:
“3、打算用固态继电器替代中间继电器,不知道是否有类似有一组或两组中间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的固态继电器,(见过的固态继电器好象只有一种输出,达到控制电源要求的通、否则断开,或许见的太少了)

请师傅根据以上条件推荐固态继电器的型号?固态继电器在使用过程中有哪些注意点? ”

还真没见过,关注。

网友B:
光电开关可直接控制变频器做正反转控制。

楼主:
回2楼,李纯绪,当光电开关无信号时怎样使得变频器有输出呢?(两只光电开关放两头,运动机构从一头运行到另一头,就这样反复左右运行,光电开关起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
等待师傅解答!

网友C:
这不是攻丝机吗?

楼主:
不是攻丝机,是铺网机

网友D:
不知道固态的上一级是谁呢?

上级直接控制变频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回7楼芳季,固态上一级是光电开关,上级直接控制变频不知道行不行?就与2楼的想法一样了

网友D:
什么光电开关都行。只要电压是24伏的。你大大的放心。

哦。我妄言了。还有 还有,如果用变频器供电给电眼。要注意变频器24伏的负载能力。和电眼的极性。

楼主:
光电开关上单独电源供电,9楼的回答不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

光电开关直接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怎么控制?(例如:A、B两只光电开关间隔1m,电机拖动小车在轨道上左右运动,当到A光电开关处时,小车回头运行(就是电机要反转),当小车到B光电开关处时,小车再回头运行(就是电机要正转),小车就这样反复在轨道上来回运动)

网友D:
那你省省事儿别想这个了。仅两个电眼控制变频器,没有PLC功能的变频器没法完成这个动作的。好歹都要加三四个中继啊。当用上了中继的话就没有了电眼控制变频器的事情了。

楼主:
回11楼芳季,我想知道有没有像小型电磁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一样的有几组常开、几组常闭的固态继电器。小型电磁继电器易坏

网友B:
2个光电开关接在变频器的2个输入端子上,剩下的就是变频器的设置了,先读好说明书吧!

楼主:
回13楼李纯绪,正反转的运行模式设定分别有1、两线式运行模式两种,2、三线式运行模式两种,

无法实现正反转转换时电机的停止

网友E:
用三线式运行模式,用光电开关的脉冲控制正反转。

具体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如果你连说明书也看不懂,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15楼,LOOKAT,我说的内容谁都知道,当正转换为反转时,电机怎么停止?这一点说明书上没讲的清楚,例:A光电脉冲转换开关控制正转,B光电脉冲转换开关控制反转,当A有输出信号时,电机正转,此时A光电开关的遮挡物也离开A光电开关,电机继续正转,那电机到什么时候正转停止呢,到B光电开关有输出信号时,电机就转换为反转?还是要断开使能端子(不同变频器此处说法不同)

网友E:
在A,B处各加一个光电开关用于停止。或者用A,B光电开关的另一付触点控制停止,两触点串连。

楼主:
LOOKAT,你说的停车脉冲哪里来,我的光电脉冲转换器没有所谓的常开、常闭点,只是有信号时通,无信号时断

网友E:
对不起,手头有事要忙了,现在没时间。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变频器里的PLC

楼主:
回李纯绪,变频器里的PLC功能比较简单,只是一个多速度发生器,变频器根据运行时间自动变换运行频率和方向。前提是以时间为变换条件,而我要的是以光电脉冲转换器的动作为转换条件。

楼主:
下班了,发条信息

网友F(2011-04-09):
不能使用固态继电器,目前没有型号。只能靠平时维护了

网友G(2011-05-29):
小型继电器能用JZC1代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