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通讯口

楼主(2011-01-07):
不知道台达触摸屏的COM1为什么只要RS232        这个不能增加个422  485吗?这个局限性太大了吧

请问COM1怎么才能有RS485?

楼主:
现在我要与三菱PLC  还要与50台变频器通讯啊 只有用两个485

网友A:
人机上都是有3个com口的,

一个使用422  一个使用485

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机上都是有3个com口的,

一个使用422  一个使用485

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个没有问题啊   但是我现在要422一个  485两个 没有问题也变成有问题了

呵呵

网友B(2011-02-09):
你可以看看你的串口数量有几个,然后看看说明书一般来说com1就是232,而com2 就可以485 了

网友C:
台达HMI B10系列 有3个COM口,

网友A:
如果com1想使用位rs485,那么需要自己买一个转换器。大概几十元。

根据你的情况 如果50台变频使用的是相同协议,一个com3也可以直接连接

楼主:
一个COM3怎么连接50台啊 ?????

网友A:
只要50台变频器采用的是相同协议从站 那么人机一个com口就可以全部链接起来

exp:50台变频都是台达的变频器,那么人机通过1个com口用RS485全部并联起来就行。

在人机上区分站好 读写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