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系列PLC可以带FX2N-4AD输入模拟量模块吗?谢谢!

楼主(2011-01-07):
三菱FX1N-24MT可以带几个FX2N-4AD模拟量输入模块吗?谢谢!

网友A:
不可以.QQ:57577105

网友B:
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C:
可以带,每个模块占8个点,总点数不要超过128点

楼主:
谢谢!FX1N-24MT

楼主:
谢谢!FX1N-24MT 电源容量不够,只能带两个FX2N-4AD

网友D:
谁说不可以的 ,可以的

网友E:
可以带的啊,具体能带几个到没注意。

-------------------------------------------------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F:
通常只能带一个,但采用某些方法能带两个,多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