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的PLC模拟量输出是怎么编程的

楼主(2011-01-07):
松下的PLC模拟量输出是怎么编程的,

网友A:
好像是把数据用传送指令传送到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B:
输入读wx

输出写入wy

网友C:
哪个系列的?

模拟量模块的型号

网友D(2011-05-27):
如F0  MV    WX10    DT0.

F0 MV DT0  WY20

网友E:
输出就送到WY里面。读取数据就是WX 。

网友F(2016-12-08):
我用的是FP-XH-C60T将FPX-DA2安装在曹操0中但这样写程序用万用表测量没有电压怎么回事呢?

网友G(2017-07-07):
都是大神啊学习来了啊啊啊啊啊

网友H(2017-10-07):
做个记号,谢谢。

网友I:
输出就送到WY里面。读取数据就是WX

网友H(2017-12-24):
试了,好像地址不对,用WY10和WY20模拟量输出都没有电压。

网友J(2019-08-07):
正在学习,多谢分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