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E100变频器的开路集电极输出?

楼主(2011-01-07):
英威腾CHE100变频器的开路集电极输出是什么意思,是相当于晶体管输出吗、可以接较大功率?可以这样认为吗:变频器运行时为通,不运行时为断?

楼主:
等待师傅解答!

网友A:
两种功能    在P5组参数有详细的说明    用作告诉脉冲输出时   功能相当于模拟量输出端口   可以把转速等信号以脉冲形式输出   作为状态信号输出时   与继电器的功能相似      具体功能可以任意组态

网友B(2011-03-18):
引用 楼主:
关于等待师傅解答!

就是一个晶体管的输出,只不过集电极什么都没有接,射极接COM(即24V电源地),你可以在集电极上接中间继电器,具体功能可以通过功能参数来配置。

外接功率多少需要看管子可以承受多大的电流,一般说明书上会有具体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