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PLC定时器的定时值用什么数据类型?

楼主(2011-01-07):
我把台达EH2的定时器的定时值存在D中,在屏上做个数值输入,选的16位无符号,输入时总是自动变为0。PLC程序中只使用那一次,没有任何运算。是数据类型不对吗?

网友A:
应该是数值输入元件的数值格式不对,8成时数据类型不对,你可以在这方面检查一下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网友B(2011-02-12):
有个BCD/BIN码,设为BCD码看看,

网友C(2011-03-17):
数据类型对不对,还有数据范围有没有超出

技术交流:QQ :1255470370 TEL:1376101259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