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现场采集的4~mA模拟信号转换为0~50Hz的频率

楼主(2011-01-07):
如何将现场采集的4~20mA模拟信号转换为0~50Hz的频率,我用的S7-300PLC。有简单的例子的话可以发给我一个,或者截图给我看一下、谢谢,我的邮箱是qzx1105@qq.com

网友A:
已经给你邮件了,,用一个小的转换模块就可以

楼主:
对:gyw042 关于

已经给你邮件了,,用一个小的转换模块就可以

内容的回复:好像没有的吧

网友B:
这个变频器最拿手,只要接对线,设计好参数,其余的不用管了,呵呵。自动化了。

楼主:
对:jiaoanpeng 关于

这个变频器最拿手,只要接对线,设计好参数,其余的不用管了,呵呵。自动化了。

内容的回复:我要的是如何把信号转换成频率,是通过乘除法做,不是直接就有模块就可以转换的那种……

网友C:
   你是要把这4到20mA进PLC吗!然后在WINCC上面显示是吗!PLC还有模似量输入通道吗!

     如果是这样只要在PLC中调用FC105功能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gyw042 关于

已经给你邮件了,,用一个小的转换模块就可以

内容的回复:好像没有的吧

我有S7-200 的类似功能的子程序,有时间我发给你!

网友E:
用I / F转换器在外围线路上就可以实现

网友F:
楼主是想实现电流信号到频率的工程转换显示?

网友G:
能不能直接用语句表顶上

网友H:
回复: 如S7-200选用EM235模拟量输入模块,则:
1、EM235模块当输入信号为 20MA时对应的数字量AIW4 =32000,此时对应的转换频率=50HZ 。而输入信号为4ma时,对应的数字量=6400,而对应的频率=0,转换公式为:F=50*(AIW4-6400) / (32000-6400)
即: F = 50 * (AIW4 - 6400) / 25600 (单位:H z) ----(A)
2、编程处理:

(1)、采用0.1秒时间中断
(2)、中断程序:先取模块的数字量AW4送入MW0中,按公式A计算计算频率F,再将其送入存储器VB10返回。
(3)、如用于显示频率:触摸屏设置显示变量VB10,与PLC相连,运行时,PLC时时将VB10送入触摸屏,使触摸屏时时显示该频率值。

网友I:
楼主弄明白了吗?我也想要这样的一份程序,我用的是200,楼主可以传给我一份吗?我的邮箱是wyj.521@126.com

网友J:
用STEP7中的FC105进行转换,把其转换为工程量,并定义为一个变量,存在CPU的存储器中,最后,用上位软件进行显示,上位软件可以是组态王、WINCC,也可以是其它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