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需要什么样的网线?

楼主(2011-01-07):
西门子触摸屏需要什么样的网线?是一对一还是交叉的?谢谢!

网友A:
一对一 或交叉的都行

网友B(2011-02-23):
设置好地址,用普通网线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C:
关键还是要看你的PC机的网卡是否是自适应的,有些笔记本或者老网卡是不支持自适应的,需要借助于交换机才能使用一对一的网线

网友D:
出售西门子PLC  西门子触摸屏的编程电缆  QQ:1309393161

楼主:
好的,我会和你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