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挺古怪

楼主(2011-01-07):
新换了家公司,很奇怪用的都是欧姆龙PLC,以前看到欧姆龙的就讨厌,主要是它指令都是数字,而且乱乱的,那个什么辅助继电器是W表示,可是今天看那个没有W,一问才知道是CQ系列的,公司的图纸都是日本过来的,程序都好的,看的头疼

而且还都是日文的,讨厌小日本,更讨厌日文

指令太乱,咋整的

那位大哥有什么资料或是那个网站 有,我没找到,本网上也没看到具体的地址分布情况

 今天还看到那个好像是远程控制的IO,还是有不少学的

网友A:
我有份CQ系列的使用手册不知对贵兄是否有用,QQ 459359839

网友B:
没什么乱的

记住了 比较简单

欧姆龙网站本站都有资料 视频教程也有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编程电缆等等

楼主:
是的找的教程看看

下次发点图片来看看  小日本做的机器还真的挺精致

楼主:
现在这个公司的机器都是日本做的 图纸日本发来 程序也是日本发来的

网友C:
只要有原理图,对应功能在PLC中加以注释,再根据设备动作加以分析就成功了。

楼主:
是啊 ,现在里面的老员工都是这样,注释都是日文,普通的逻辑指令没问题,关键就是那些通讯的啊,反正功能挺多的、

今天接了一天的线,拍照的时间都没

网友D:
欧姆龙的PLC 应用还是很广的,功能也不错的,没用过的人只是需要熟悉一下编程指令而已

楼主:
最近在做一条绕线机的整条线,就是做小马达,还是挺先进的,目前正在接线呢,明天估计要调试了

网友E:
你在马达厂做吗?在哪个地方啊?

网友F:
和楼主有同感,初学者就是不容易掌握其中的内部继电器分配。

网友G:
目前在学习欧姆龙的PLC,是CP1E-N20的,虽然不懂CQ系列的,不过我的资料大多是在百度文库里面找到的...楼主可以去试试看找一下...

网友H(2011-02-23):
我有压缩的光盘,是欧姆龙全系列的资料 一级CP ,CP1E ,CJ的编程软件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加QQ:631377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