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1-09-工控擂台-变频器怎么实现点动?

楼主(2011-01-07):
       怎么样控制变频器实现点动?如果能结合实例进行讲解的话更好!

网友A:
所谓点动,就是你按一下,变频器“动”一下。点动运行多长时间,取决于你的点动信号给多长时间。并没有别的什么专门的参数来进行控制。对于“点动功能”字面意思不够准确,它是由英文“JOG"翻译而来,准确意思为寸动或微动。按住按钮电机就转动,转动的速度和角度(或距离)可通过参数设定,当电机按设定的速度转到设定的角度(或距离)时,松不松按钮电机都会停下来。即每按一次按钮电机的转动量是一个小的固定值!下面是变频器点动的应用!

VACON变频器点动控制在摩擦式智能抽油机上的应用

1、电动机换向抽油机工作原理
新型节能抽油机变频控制系统硬件采用可编程Vacon NXP系列变频器,变频交流电动机。配备抽油机控制专用软件。变频器在C槽中加装NXOPTA5编码器反馈扩展卡,D槽中加装NXOPTB1 I/O扩展卡,扩展卡NXOPTA1跳线X2设置为电压输入,变频电动机:功率因数、机械效率可达高,结构简单、工作可靠、适合于频繁正反转。当起动扭矩是额定扭矩的150%时,起动电流仅为额定电流的30%,工作过程无峰值电流。摆线针轮减速机:传动比大、效率高、体积小、重量轻、故障少、寿命长、运转可靠平稳,拆装方便、容易维修,还具有超过载能力强、耐冲击、惯性力矩小,适用于起动频率和正反转的特点。摩擦传动机构:采用摩擦传动方式,钢绳柔性好,寿命长,当发生卡泵时,提升钢绳在轮上发生滑动,保护油杆及油泵。控制箱:操作简单,设有恒温装置,保证电器元件工作在最佳温度状态,控制系统保护措施完善,电机永不烧毁,拥有故障自检显示功能,还设有无线集中监控接口。

2、 Vacon变频器控制端子接线
系统中变频器采用矢量控制型Vacon NXP变频器。变频器控制端子接线图如下图。K1、K2分别是正反转启动信号,K3为故障复位信号,K4、K5、K6为多段速信号。
继电器RO1设为变频器故障信号,此信号送给PLC,继电器RO1闭合时表示变频器故障,系统停止工作。
继电器RO2 设为机械抱闸信号,RO2闭合送出机械抱闸开闸信号,RO2断开送出机械抱闸合闸信号。

输入端子功能为:
1.P1:[AI1+,AI1-] 上冲程参考速度给定电压输入。
2.P2:[AI2+,AI2-] 下冲程参考速度给定电压输入。
3.K1:[DIN1] 启动上冲程。闭合脉冲起作用。
4.K2:[DIN2] 启动下冲程。闭合脉冲起作用。
5.K3:[DIN3] 故障复位及停机端子:变频器报警时,可进行故障复位。变频器运行时,可进行停机。DIN3 复位时,上下限位自动调整值也复位为上下限位调整值。
6.K4:[DIN4] 点动上冲程端子。
7.K5:[DIN5] 点动下冲程端子。
8.K6:[DIN6] 电机运行状态与电机调整状态转换端子。
K6=1闭合:电机运行状态,此时K1,K2信号有效。上下点动信号K4,K5有效,电机点动运行优先运行信号。
K6=0断开:电机调整状态,此时K1,K2 信号无效,上下点动信号K4,K5有效,电机点动运行。
K6=0到K6=1, K6:[DIB6]来两个上升沿把上程脉冲限位值和下程脉冲限位值清零。
9.K7:[DIO1]=1闭合:零制动。故障复位DIN3闭合时变频器不停机,零频给定送给电机给定频率。运行时,上、下点动开关有效时则点动频率送给电机给定频率,否则把电位器给定送给电机给定频率。
K7:[DIO1]=0断开:无零制动。故障复位DIN3闭合时变频器停机。运行时,上、下点动开关有效时则点动频率送给电机给定频率,否则把电位器给定送给电机给定频率。
10.K8:[DIO2] 定位接近开关 。
K8=1闭合:定位接近。K8=0断开:远离定位。
11.K9: [DIO3] 上冲程限位端子。到达限位后变频器输出反转。K3:[DIA3] 故障复位。
12.K10:[DIO4] 下冲程限位端子。到达限位后变频器输出正转。K3:[DIA3] 故障复位。
13.K11:[DIO5] 低温控制开关,<-5℃时闭合变频器21号与22号端子的继电器RO1。
14.K12:[DIO6] 高温控制开关,>25℃时闭合变频器24号与25号端子的继电器RO2。

3、抽油机控制专用参数组设置
参数组设置为G11

参数说明:
P11.1 K9: [DIO3] 上冲程限位,工作次数,到达此工作次数后变频器停机并发出57号上限位报警。
P11.2 K10: [DIO4] 下冲程限位,工作次数,到达此工作次数后变频器停机并发出58号下限位报警。
P11.3 变频器没有接受到位置信号延时时间,超过此时间变频器停机并发出59号超时报警。
P11.4 计算冲程系数分子(与电动机减速器传动比有关)。
P11.5 计算冲程系数分母(与电动机减速器传动比有关)。
P11.6 每个冲程时间系数分子。
P11.7 每个冲程时间系数分母。

4、抽油机设定调整过程
1.进入调整状态,闭合K6开关。 上程脉冲限位值、下程脉冲限位值清零,重新设置。
2.如果此时定位块在定位接近开关[DIO2]下面时,则闭合上点动开关K4向上提抽油杆,使定位块从下向上经过定位接近开关[DIO2]后,在定位接近开关[DIO2]之上可用上下点动开关K4、K5把抽油杆提到最高的合适点,此时上程脉冲限位值保存起来。然后闭合下点动开关K5向下拉抽油杆使, 定位块从上向下经过定位接近开关[DIO2]后,在定位接近开关[DIO2]之下可用上下点动开关K4、K5把抽油杆拉到最低的合适点,此时下程脉冲限位值保存起来。

如果此时定位块在定位接近开关[DIO2]上面时,则闭合下点动开关K5向下拉抽油杆,使定位块从上向下经过定位接近开关[DIO2]后,在定位接近开关[DIO2]之下可用上下点动开关K4、K5把抽油杆拉到最低的合适点,此时下程脉冲限位值保存起来。然后闭合上点动开关K4向上提抽油杆,使定位块从下向上经过定位接近开关[DIO2]后,在定位接近开关[DIO2]之上可用上下点动开关K4、K5把抽油杆提到最高的合适点,此时上程脉冲限位值保存起来。

3.进入运行状态,断开K6开关。断电后上程脉冲限位值、下程脉冲限位值保持不变。
4.重新调整上、下程脉冲限位值,闭合K6开关。K6=0到K6=1, K6:[DIB6]来两个上升沿把上程脉冲限位值和下程脉冲限位值清零。
5.进入运行状态,断开K6开关。
6.如果此时定位块在定位接近开关[DIO2]下面时,则闭合K1:[DIA1] 启动上冲程。
7.如果此时定位块在定位接近开关[DIO2]上面时,则闭合K2:[DIA2] 启动下冲程。
8.如果停止运行,闭合K3:[DIA3]停机端子。
9.定位接近开关K8:[DIO2]用K9: [DIO3] 上冲程限位。K10:[DIO4] 下冲程限位保护。到达限位后向相反方向转。
10.K9: [DIO3] 上冲程限位,K10:[DIO4] 下冲程限位。到达限位后向相反方向转。限位工作次数到达P11.1 P11.2工作次数后变频器停机并发出57号上限位、58号下限位报警。K3:[DIA3]=1 故障复位。
11.P11.3 变频器没有接受到位置信号延时时间,超过此时间变频器停机并发出59号超时报警。K3:[DIA3]=1 故障复位。
12.智能补偿由于惯性引起的上、下冲程限位变化。

5、Vacon变频器抱闸控制逻辑
抽油机停机时需要抱闸控制,利用Vacon变频器具有可编程功能,可根据系统要求编写出特殊控制逻辑。Vacon变频器的编程工具Vacon NC1131-3 Engineering是一个符合IEC61131-3标准的图形化的编程工具,它可以用来设计Vacon NX特殊的控制逻辑和参数。它包含了基本功能模块和高级功能模块,如各种滤波器,PI控制器和积分器。NC1131-3可以创建参数,故障信息和其他与应用相关的特性。

制动器开闸信号至关重要,开闸时必须保证变频器输出足够大转矩后才开闸,合闸时要在变频器接近零速,但还有一定转矩时就合闸。为保证电机在低转速时大转矩输出,变频器采用闭环控制。通过Vacon变频器编程设计出开闸、合闸逻辑。

开闸条件:变频器有运行信号;变频器输出电流大于设定的开闸电流限制值;变频器输出转矩大于设定的开闸转矩限制值;变频器输出频率大于设定的开闸频率限制值;以上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合闸条件:变频器输出频率小于设定的合闸频率限制值,且有变频器停机信号;变频器停机;变频器故障;以上三个条件任意一个存在,变频器都送出合闸信号。

6、应用结果分析
该机具有以下优点:
装机容量低、机械效率高,可达80%以上
电动机功率因数COSФ=1,可提高变电设备的利用率。
电动机起动电流小,当负载为电机额定负载l50%时,起动电流仅为额定电流的30%,
电气系统保护措施完善,不会出现烧毁电机事故。
平衡度高,平衡方式为对称式平衡,可达精确平衡。
抽油杆上、下行速度可分别独立控制、冲程、冲次无级调节,能够很好地适应油井状况从而提高泵效。
该机效率高、能耗低,正常情况下,系统效率可达40-50%。
该机适用于较稠油采汲,恰当调整参数,可有效解决或减轻油杆及油管偏磨问题。
工作系统采用摩擦传动,卡泵时摩擦系统打滑,避免拉断井杆,超载自动停机保护。
整机重心在机架内,不会发生翻机事故,解决了翻机问题,配重在机架内,工作时不会发生配重砸伤人、畜等事故。
维护简单,整机传动部分只有两个油脂润滑点,电气系统具有故障自检显示功能。
操作简单、易行、调整冲程、冲次等参数特别方便,调整冲次几秒钟内即可完成,调整冲程几分钟亦可完成、且不需设

网友B:
  以 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控制电机时点动正反转为例进行如下操作可实现电动:

用PU模式来设定PU模式:按说明书上端子接线图上com1 接SD, Y000正转信号接STF ,Y0001反转信号接STR ,Y002 接RL, 变频器按RL设定频率运行,编写程序。
STF(y000)+RL(y002)  点动正转;RL默认就是10HZ,也可以自己设定。  STR(y001)+RL(y002) 点动反转。

网友C:
 一般变频器都有JOG控制端子,只要将点的控制信号接到JOG端,在配合FWD、REV端子输入信号状态,变频器就可以实现点动控制,当然还需要指明所要求的点动速度对应的的变频器输出频率值,在变频器相关参数(JOG 频率)中设置

网友D:
过程控制,例如,电厂化学水,分为点操,步操,组操,自动。不过化水通常不采用变频器,点操就是点一下启动或停止1个设备。

运动控制里的点动程序就是正常的加速-匀速-减速或加速-减速。

网友E:
用过台达变频器,有一个启动模式参数设定,设置一下可实现点动

网友F:
1、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调速、正反转、点动,都是通过驱动电路改变开关管的开关频率、顺序、时间来实现的!

网友F:
2、你只要输入开关指令,变频器会通过驱动电路改变开关管的开关频率、顺序、时间,实现你所需要的控制方式;

网友G:
设置好点动频率,外部开关量(点动信号),就可以实现点动。

网友H:
目前公司的变频器使用的操作盒都是点动模式。点动模式的最高频率是45HZ,加减速时间与正常运行一样,都只有2s。

在目前的项目中,点动模式就是调试时候的测试模式,由于点动模式都是本地操作,相当于点动模式优先,只要操作盒连上变频器,就可执行点动操作。

具体图可以参考下面链接2楼中的图纸,就不重复上传了。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1/2011010911085400002-1.shtml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一般变频器都有JOG控制端子,只要将点的控制信号接到JOG端,在配合FWD、REV端子输入信号状态,变频器就可以实现点动控制,当然还需要指明所要求的点动速度对应的的变频器输出频率值,在变频器相关参数(JOG 频率)中设置

网友J:
变频器点动功能,一般由变频器的点动控制端子JOG控制,有的早期生产的变频器面板上带有点动按键,点动频率一般不超过10HZ,其用途一般用于控制电机做短时低频微动。

网友K:
还没用过变频器的JOG控制功能,都是用瞬间触发FWD和REV来代替的,领教了

网友L:
      点动,就是你按一下,变频器“动”一下。点动运行多长时间,取决于你的点动信号给多长时间。并没有别的什么专门的参数来进行控制。

          可以用变频器的JOG控制功能(有些变频器面板上就有,如西门子MM420/430/440),实在没有的话,像楼上所说的,也可以通过控制变频器控制端子FWD、REV来完成。

           下面举例介绍如何通过控制变频器FWD、REV端子来实现变频器正反转点动控制:

  台达变频器在冷轧钢机上的应用

1 概述
当前冷轧系列设备中主要产品类型有冷轧扭系列设备、调直机系列设备和冷轧带肋钢筋生产系列设备。在冷轧带肋钢筋生产线中,从放线、钢筋轧制、强度控制、延伸调控、定尺切断、自动推平、二面落料、盘卷收线,可以全部实现自动化。冷轧带肋钢筋生产线的材料为原始的成卷钢筋,首先对一级电机进行直接转矩控制来拉伸材料,再经过二级电机拉伸并在材料表面进行压花处理,之后由第三级电机进行拉伸,最后在生产线末端进行定长切割处理。其中,需要对一级电机进行直接转矩控制,考虑到变频器控制的诸多优越性,因此采用变频器来对电机进行转矩控制,又鉴于生产线空间的限制,一级与二级两个电机之间不适合安装张力架传感器来反馈,故采用VFD370V43A变频器的开环转矩控制来控制电机。
     其中,变频器VFD370V43A的外部电气控制部分为:
1)由一个电位器连接+10V 、AVI与ACM来调节转矩命令大小;
2)通过一个按钮来切换速度/转矩模式,在速度模式情况下,由此按钮来实现点动频率的端子命令;
3)端子AVI与AUI短接;
4)端子MI1与MI2短接。
变频器VFD370V43A的外部接线示意图如图1 所示。

2 工艺要求
在冷轧设备生产线流程中的变频器VFD370V43A采用直接转矩控制方式来拖动一级电机(从动),牵引钢筋向前拉动,其给定的转矩大小为一个合适值。当二级电机(主动)运行起来的时候,一级电机才在系统中跟随二级电机一起运行,从而取代之前使用的力矩电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当一卷钢筋使用完毕,要求在更换材料的时候,系统能够在速度模式下实现点动运行进料,以保证让钢筋平顺的穿过设备中的机械部分。另外,要求变频器VFD037V43A在最大转矩命令范围内能够单独驱动较重的负载,如将负载更换为直径更粗的钢筋。
3 调试步骤
1)对一级电机参数进行整定,并设定:
00-10=4(转矩控制方式);
00-20=2(频率命令外部模拟量);
03-00=1(AVI 为给定频率/转矩命令)。
转动外部电位器,输入一个较合适的转矩进行直接转矩控制,钢筋在这个转矩下不向前移动,只有在二级拉伸电机速度运行的情况下,一级拉伸电机才在转矩模式下带动钢筋向前移动。
2)在速度模式下实现点动运行。在外部端子MI2 切换到速度模式时(02-02=32转矩速度模式切换),设定外部端子MI1,设02-01=1(多段速指令一)、04-00=1(第一段速为1 Hz),此时在速度模式下多段速频率一可以正常运行,加上负载检验效果不错。
3)在直接转矩模式下测试能否带动更大负载。
因钢筋材料的粗细有异,增加负载后,逐步转动电位器,增加转矩的命令大小,观察电机的反应。以观察当转矩增加到满转矩前,能否拉动负载,须设定的参数为06-12=250(转矩限制设定为250%)。
当电位器旋转到满位(此时转矩命令已是最大值),但负载没有移动时,设置03-02=8(AUI 模拟量功能为转矩补偿);当单独调节AUI 模拟量效果不佳时,可同时调节AVI。因外部电路只允许使用一个电位器模拟量输入,因此短接端子AUI 与AVI,当外部电位器旋转时,转矩命令和转矩补偿都是在逐步增大,正常情况下,当增到一定值时一级电机带动负载运行。
4) 参数设置。控制一级电机的变频器VFD370 V43A的最终参数设置如表1 所列。

网友M:
                                                        台安变频器的电动实验

  接线图
一、主电路端子说明
1.L1、L2、L3端子
变频器的主电路电源输入端子,它通过断路器接到三相电源。实验使用的变频器既可接单相电源,使用L1、L2端子,又可以接三相电源,使用L1、L2、L3端子。
2.T1、T2、T3端子
变频器的主电路输出端子,接三相电动机。变频器在使用时,主电路电源输入端子与输出端子一定不要弄错,否则会造成变频器的损坏。
3.P、R端子
制动电阻连接端子(容量在10HP以下的变频器有此端子)。当负载惯性较大或减速时间较短,致使变频器容易过压跳闸时使用。
4.P、N端子
制动单元连接端子(容量在10HP以上的变频器有此端子)。变频主电路中间直流电路电压的输出端可连接外部制动单元电源,其中P接正电压,N接负电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变频器如不接制动单元,P、N端子应保持开路状态,切不可将两端短路,否则将会造成变频器损坏。
二、控制电路端子说明
N2系列变频器控制电路端子共有15个,可以用1、2、3、……、15标识,具体的端子符号和端子功能说明见表1-2所示。
另外还需说明的是,N2系列变频器外端子3、4、5、6、7、8、9、12、13、14、15被统称为端子台(TM2)。

                                                                                            面板

功能说明:
⑴ 运行/停止键和正转/反转键
当变频器的运行由键盘控制(F010设为0)时,按运行/停止键,变频器开始运行;若需要转向控制,可以按正转/反转键;再按运行/停止键,变频器停止运行。
当变频器的运行由外端子控制(F010设为1)时,正转/反转键及运行键失效,停止键是否有效可由F048设置。
⑵ 转换/功能键
按此键可以进行监视模式和编程模式的转换。当显示器显示频率、转速、线速度、电压、电流等运行数据(由F047 、F051设定)时属于监视模式下,按一次键,显示的物理量改变一个,依次顺序下去。当再按一次键,显示器显示功能码F000时,变频器处于编程模式,可以输入程序。
⑶ 数据增键和数据减键
修改数据时,控制数据增加和减小。按一下,数据增加或减小一个单位;持续按键,数据持续增加或减小。
⑷ 位移/复位键
修改数据时,控制数据位移动;报警复位时使用。
⑸ 数据读出/写入键
监视模式下修改数据时,按此键确认修改的数据值;变频器处于编程模式,显示功能码F000时,按此键可以读出该功能码下的参数码,此时可以进行参数码修改,再按此键写入(确认)参数码。
⑹ 键盘频率设置旋钮VR
当F011设为1时,频率由此旋钮设定。
2.LED指示灯说明
⑴ SEQ 灯:运行指令由外端子控制时(即F010设为1),灯亮。
⑵ FRQ 灯:频率指令由键盘旋钮或外端子设定时(即F011设为1、2、3),灯亮。
⑶ FWD 灯:转向设为正转,灯会动作(停机中闪烁,运行后一直亮着)。
⑷ REV 灯:转向设为反转,灯会动作(停机中闪烁,运行后一直亮着)。
⑸ Hz/RPM 灯:LED数码显示屏显示频率/转速时,灯亮。
⑹ FUN 灯:LED数码显示屏显示功能码时,灯亮;显示功能码下数据时,灯会闪烁。
⑺ VOLT 灯:LED数码显示屏显示电压时,灯亮。
⑻ AMP 灯:LED数码显示屏显示电流时,灯亮。
具体实验设置如下:

1.点动控制功能的测定
点动控制功能:设定点动频率,点动指令有效时,变频器只在点动频率运行。
(1) 恢复出厂设定;
(2) 相关功能参数码的设定如下:
F010=0001 外端子给定运行信号;
F056=0003 多功能输入端子6为点动控制端子;
F024=16Hz 点动频率为16Hz;
F011=0 由键盘进行频率控制;
F025=40 运行频率为40Hz。
(3) 起动变频器,进行正、反转操作,达到运行频率后使点动端子闭合,观察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变化情况,看是否与设定的点动频率相同。
(4) 停止变频器的运行,并将点动端子OFF。
2.直流制动功能的测定
(1) 恢复出厂设定;
(2) 相关功能参数码的设定如下:
F053=10s 制动时间; F054=3Hz 制动开始频率;
F055=10% 制动开始电压占额定电压的百分比值;
F010=0 F011=0 F025=40
(3) 起动变频器,达到运行频率后给出停止指令,停止变频器的运行,注意观察制动过程中变频器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的最小值,此值应为制动开始频率和制动开始电压值。
3.瞬停再起功能测定
(1) 恢复出厂设定;
(2) 按下表要求设置相关的功能参数码,并进行相应操作。表中的时间为变频器瞬时停电的时间,由操作者通过电源开关控制。

按如上接线盒设置好参数即可通过面板点动起停控制。

网友M:
                                                                           通常的点动控制的接线说明

点动控制端子的通断控制
接点控制端子是以“通”、“断”来进行控制的,因此其控制信号也是以“有”和“无”相区别。应用时可由以下信号进行控制:
接点开关控制
        将需要控制的端子由手动开关、继电器触点开关及PLC的接点输出量等进行控制。如图所示为用继电器的KA1、KA2动合触点控制变频器的正转和反转;用点动开关SB控制复位等。

网友N:
实现点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1) 外接控制 如图,在点动接线端MI1与公共端DCM之接入按钮开关即可,大多数变频器都备有点动接线端。

(2) 键盘控制 部分变频器在面板上专门配置了点动键,进行点动控制。

楼主:
20MP获得者:空缺

10MP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ye_w                        ye_w

                           惊涛骇浪                 jingtao

20积分获得者:geh29                   siren

                             binzhiliu                刘志斌

                             tfzdhsb                  田丰自动化

                             zyw3166                勇者

网友O(2011-08-30):
引用 网友C:
一般变频器都有JOG控制端子,只要将点的控制信号接到JOG端,在配合FWD、REV端子输入信号状态,变频器就可以实现点动控制,当然还需要指明所要求的点动速度对应的的变频器输出频率值,在变频器相关参数(JOG 频率)中设置

也有些变频器有单独的正、反向点动控制端子供用户使用。比如深圳易驱、伟创等。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正、反转信号端子来配合控制那么麻烦了,比如富士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