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1-11-工控擂台-为什么变频的输入和输出不能接反?

楼主(2011-01-07):
        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端不允许接反?接反了有什么后果?新手怎么检查是否接反?

网友A:
接反不开机还是不会出什么问题滴

网友B:
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端不允许接反?接反了有什么后果?我们大家都知道变频器原理是将交流电经整流桥整流成直流电后,再经逆变电路逆变成三相交流电,一旦将电源线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U、V、W)时,则任意一个送变晶体管IGBT(如V 1)因得到信号而导通,都将形成短路,在设计变频器的主电路时,必须绝对避免电源通入输出端的可能性。

新手怎么检查是否接反?最简单的办法是看变频器接线标识,L1、L2、L3表示输入,U、V、W则是输出。

网友C:
1、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端不允许接反以及接反了有什么后果

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是绝对不允许接错的。万一将电源进线错误地接到了变频器的输出(U、V、W)端,则不管哪个逆变管导通,都将引起两相间的短路而将逆变管迅速烧坏。

  如图所示。假设在某一瞬间,电源的R端为“+”,而S端为“-”,则在逆变管V3导通的瞬间,电流将经VDl和V3而短路。V3将立即烧坏。由于六个逆变管以极高的频率(载波频率)不断地交替导通着,而变频器从跳闸到切断电源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六个逆变管将很快地全部损坏

新人应按照说明书接线,仔细阅读说明书,查看变频器接线标识,L1、L2、L3表示输入,U、V、W则是输出。

如有问题,或者不确定的一定要向相关厂家工程师、有经验技术员请教!不要贸然连接!

网友D:
电机是可逆的,变频器是不可逆的!

网友E:
      变频器工作原理是将交流电经整流桥整流成直流电后,再经逆变电路逆变成三相交流电,一旦将电源线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U、V、W)时,则任意一个送变晶体管因得到信号而导通,都将形成短路,变频调速装置由于接反了输入输出电缆会出现的严重事故。

下面以电压源型高压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接反的后果。
一:后果

       当高压输入线错误连接到变频器的隔离开关时,只要用户开关一合闸,来自高压母线的工频电源将直接从变频器的输出端串入功率单元。从变频器的输出端子向变频器内部看,由于各个单元内部的电容器上电荷为零。每一相总的最高允许压降<±18V/DC,因此没有任何抵御高压的能力。错接的情况下,每一相瞬间实际最大却要承担±8164V的峰值电压。这个电压远远大于单元内并联在二极管上的IGBT、可控硅元件以及电容器的允许值,于是在一瞬间每一相单元的串联体变成了一个等效纯导体,由于所有单元串联后连接到中性点所以构成电流通路,而且该通路没有任何限流的性能,唯一的电流的限制只能来自外部用户的继保系统。过大的电流将会引发IGBT模块中的续流二极管的爆炸,这样就使得单元中的IGBT与二极管一起爆炸,同时使并联其上的其它元器件的烧毁。在元器件爆炸烧毁的过程之中,巨大电流产生的热量会使上述回路中的电缆、各个接头发热变形、乃至烧断。同时巨大的短路电流也会使上端的用户小车开关同时跳闸,短路破坏到此时停止,但是此时所有的单元都已经损坏。

由于变频器是在高压输入、输出接反的情况下接入高压的,变频器的实际输入端的移相变压器连接在电动机上,无法从正常途径为单元供电,单元的控制系统因没有工作电源而未进入工作状态,无法向主控系统报警,所以主控系统的计算机将不会记录这种事故发生的时间和事故状态。

二:防止接反的措施:

1)变频装置安装调试完成后,应该严格区分输入输出电缆,做好标识;
2)如果需要更换电缆,必须对两根电缆的进出线位置进行区分,作好标识,并做好测试;
3)更换电缆的工作和测试工作必须由两个以上的人员进行,并进行互检,必要时还应该由电气工程师进行验收;

4) 仔细查看变频器接线标识,一般L1、L2、L3表示输入,U、V、W则是输出。

网友F:
变频器输出端接入三相电源会产生短路,损坏变频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输出端接入三相电源会产生短路,损坏变频器。

1、反接时,变频器控制电路无电源;

2、反接时,变频器输出端逆变器处于截至状态;

3、所以反接时一般不会造成短路损坏!

网友G:
变频器工作原理是将交流电经整流桥整流成直流电后,再经逆变电路逆变成三相交流电,一旦将电源线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U、V、W)时,则任意一个送变晶体管因得到信号而导通,都将形成短路,而将逆变管迅速烧坏。

接反会烧毁逆变管。

新人一定要安装说明书接线,仔细研读说明书,不懂可以咨询厂家,不要随便接线通电而烧坏变频器。

网友H:
我们用过的变频器,西门子M440和森蓝SB70曾出现过电工师傅将输入输出接反的情况,结果是:

西门子M440变频器接反了内部短路会烧模块;

森蓝SB70变频器接反了不烧但不运行。

一般L1、L2、L3表示输入,U、V、W则是输出。

新手一定要认真阅读变频器说明书和仔细看电气图纸。

网友I:
会炸晶的,IGBT 或 IPM模块会烧毁

网友J:
引用 网友C:

1、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端不允许接反以及接反了有什么后果

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是绝对不允许接错的。万一将电源进线错误地接到了变频器的输出(U、V、W)端,则不管哪个逆变管导通,都将引起两相间的短路而将逆变管迅速烧坏。

  如图所示。假设在某一瞬间,电源的R端为“+”,而S端为“-”,则在逆变管V3导通的瞬间,电流将经VDl和V3而短路。V3将立即烧坏。由于六个逆变管以极高的频率(载波频率)不断地交替导通着,而变频器从跳闸到切断电源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六个逆变管将很快地全部损坏

新人应按照说明书接线,仔细阅读说明书,查看变频器接线标识,L1、L2、L3表示输入,U、V、W则是输出。

如有问题,或者不确定的一定要向相关厂家工程师、有经验技术员请教!不要贸然连接!

林森说的很明确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会炸晶的,IGBT 或 IPM模块会烧毁

顶。

网友L:
期待着可以反接的变频器早日出现!

网友M:
1.一旦将电源线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U、V、W)时,则任意一个送变晶体管(如V 1)因得到信号而导通,都将形成短路,在设计变频器的主电路时,必须绝对避免电源通入输出端的可能性。

2.造成变频器倒送电这种现象在变频器使用操作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必然烧坏变频器的逆变模块。

网友N:
上面,大家已经分析的很清楚了。

但是个人认为现在的IGBT管子的导通电流可以很高的。输入和输出接反后,在2个硅管及线路上形成短路,如果上级断路器的整定值和脱扣电流比较灵敏的话,断路器会跳闸,不一定烧掉功率管。

网友O:
电机为什么能够可逆,因为其内部没有电子电路,只有线圈,是电和磁的相互转换。虽然变频器原理是交流-直流-交流的转换,但是其通过电子电路实现的可控硅的方向角及电子器件的耐压性和方向性决定了其变频器输入输出不能接反。

我们所用的充电器内的变压器能够可逆,但是整个充电器是不能可逆的,即充电器不可能把电平中的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输出到电网上。因此其充电器也不能输入输出接反。变频器也是一样。

网友P:
                                                                 变频器输入输出反接故障的分析

       总说周知: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的发展, 交流调速系统在大部分场合已取代直流调速系统, 其中贡献最大的要属变频器。可以说变频器已被广泛应用在各行各业中, 特别是中小型功率变频器。由于使用者未受到专业训练或者工程人员一时疏忽, 将输入输出接反, 上电后, 变频器不能工作。本文将详细分析输入、输出接反时电路可能出现的问题。

1 正常时变频器分析
1. 1 变频器主回路电路
        如图1 所示, 为变频器主回路电路。一般变频器在整体结构上多采用交- 直- 交控制方式。

图1 变频器主回路电路

1. 2 电路功能简介
         R、S 、T 接工频三相电源, U、V 、W 接负载电机, 分别为输入和输出。D1、D2、D3、D4、D5、D6 为三相桥式不控整流电路, 完成交- 直整流功能, C 是直流环节滤波大电容, 不但完成滤波功能, 同时实现负载侧的能量回馈。R 0 的作用是防止刚一上电时因大电容C 在导通瞬间短路时的冲击电流过大而烧毁整流管和电容C。TR是泵升电压保护单元。因电机制动时负载向电容回馈能量, 电容两端电压升高, 当升高到电力电子器件的耐压限制应力时, 将TR 接通泄放能量, Rb 为镇流电阻,防止泄放能量时过流。通过检测电容的电压, 并和门限值比较, 以取决与是否开放TR。F 为熔断器, 防止短路出现。R1 和R2 是测电流电阻, 一般选值极小。V T1、VT 2、VT 3、VT 4、VT 5、VT 6 为三相桥式逆变电路( 当然也可选用别的全桥型器件) , VD1、VD 2、VD3、VD4、VD5、V D6 反馈二极管为交流侧向直流侧反馈无功能量时, 提供通道。它们的任务是完成直- 交逆变功能。CT 为检侧电流变压器, CV 为检测电压变压器, 根据这些值, CPU 便可以在面板上显示电流值、或过电流、电压值、或过电压等。控制电源是为控制回路有源器件和CPU 提供电源。如果输入、输出连接正确、变频器功能指令码设定正确时, 变频器因有比较完善的保护功能而不易出现问题。

2 输入、输出接反时的分析
2. 1 接反时的电路图
         图2 为接反时的电路图。因D 1~D2电流不能反向, 且控制电路没有电源, V T1、V T 2、VT 3、VT 4、V T5、VT 6 没有触发脉冲, 故不导通。T R 也无控制脉冲, 因此可断开所有控制电路, 接反时等效电路图如图3。

图2 变频器输入、输出反接时主回路电路

图3 接反时等效电路图

         再将图3 简化, 其等效电路为图4, 即RC 充电电路。R 3 为并联二极管的内阻, 其U 幅值为466. 4~538.8V 脉动直流电。R1≈R2 约为几十毫欧姆, R3 也为1~2􀀁 之间, 那么在上电的瞬间, 因电容短路, 最大电流瞬间约为233~270A。

                                                                                    图4 等效RC 充电电路
          从以上分析, 此时最易损坏的是F, 其次是R1、R 2烧毁, 再是电容C 烧坏, 也有可能是烧坏VD1~VD6 , 但几率不大。

网友P:
补充一点:

       前段时间我校电气工程系学生做交流变频器调速系统实验时, 所用变频器是三肯MF~3. 7K - 380 变频器, 因学生将输入输出接反, 导致变频器损坏。在检修时按上面的分析, 很快排除故障, 更换了相应的元件, 保证了实验的正常进行。

网友Q:
主要是有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所决定,及单向导电性。反接大部分不工作;有的将烧毁。一般输入输出有明显标记。

网友R:
引用 网友I:
会炸晶的,IGBT 或 IPM模块会烧毁

网友S:
看高手们较量!学习中!

网友T:
我用的是艾默生、三菱变频器,接反后都发生了烧毁逆变模块的现象(还没有接电机负载)。对于接变频器时送电前一定要确认电机、电源线的正确性,否则很容易造成变频器的烧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变频器接线端子的标注,仔细查看说明书。一般情况下L1(R)、L2(S)、L3(T)的标注为电源端,U、V、W为电机负载端。

网友U:
为什么不能接反:人家设计时就那么规定
接反会有什么后果:炸机

怎么检查有没有接反:一般输入是RST,输出是UVW多留心一下就行了

哈哈

网友V:
引用 网友J:
引用林 森 的回复内容:

1、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端不允许接反以及接反了有什么后果

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是绝对不允许接错的。万一将电源进线错误地接到了变频器的输出(U、V、W)端,则不管哪个逆变管导通,都将引起两相间的短路而将逆变管迅速烧坏。

  如图所示。假设在某一瞬间,电源的R端为“+”,而S端为“-”,则在逆变管V3导通的瞬间,电流将经VDl和V3而短路。V3将立即烧坏。由于六个逆变管以极高的频率(载波频率)不断地交替导通着,而变频器从跳闸到切断电源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六个逆变管将很快地全部损坏

新人应按照说明书接线,仔细阅读说明书,查看变频器接线标识,L1、L2、L3表示输入,U、V、W则是输出。

如有问题,或者不确定的一定要向相关厂家工程师、有经验技术员请教!不要贸然连接!

林森说的很明确了。

楼主:
20MP获得者:cqu_rockwell                       林 森

10MP获得者:qicuie310                             壮壮

                          jiaoanpeng                          jiaoanpeng
                          yuyangsdly                           yuyangsdly

20积分获得者:hh_clei                              陈石头

                             binzhiliu                            刘志斌

                             惊涛骇浪                           jingtao

                             zyw3166                           勇者

                             rzb123                               玻璃的心

网友W(2011-07-26):
回复内容:你的RC充电电路,应该不成立哦。因为电源端应该是直流电源。不会产生充电。这里故障,要看变频器控制电源部分是哪里供给。
对:玻璃的心 关于

                                                                 变频器输入输出反接故障的分析

       总说周知: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的发展, 交流调速系统在大部分场合已取代直流调速系统, 其中贡献最大的要属变频器。可以说变频器已被广泛应用在各行各业中, 特别是中小型功率变频器。由于使用者未受到专业训练或者工程人员一时疏忽, 将输入输出接反, 上电后, 变频器不能工作。本文将详细分析输入、输出接反时电路可能出现的问题。

1 正常时变频器分析
1. 1 变频器主回路电路
        如图1 所示, 为变频器主回路电路。一般变频器在整体结构上多采用交- 直- 交控制方式。

图1 变频器主回路电路

1. 2 电路功能简介
         R、S 、T 接工频三相电源, U、V 、W 接负载电机, 分别为输入和输出。D1、D2、D3、D4、D5、D6 为三相桥式不控整流电路, 完成交- 直整流功能, C 是直流环节滤波大电容, 不但完成滤波功能, 同时实现负载侧的能量回馈。R 0 的作用是防止刚一上电时因大电容C 在导通瞬间短路时的冲击电流过大而烧毁整流管和电容C。TR是泵升电压保护单元。因电机制动时负载向电容回馈能量, 电容两端电压升高, 当升高到电力电子器件的耐压限制应力时, 将TR 接通泄放能量, Rb 为镇流电阻,防止泄放能量时过流。通过检测电容的电压, 并和门限值比较, 以取决与是否开放TR。F 为熔断器, 防止短路出现。R1 和R2 是测电流电阻, 一般选值极小。V T1、VT 2、VT 3、VT 4、VT 5、VT 6 为三相桥式逆变电路( 当然也可选用别的全桥型器件) , VD1、VD 2、VD3、VD4、VD5、V D6 反馈二极管为交流侧向直流侧反馈无功能量时, 提供通道。它们的任务是完成直- 交逆变功能。CT 为检侧电流变压器, CV 为检测电压变压器, 根据这些值, CPU 便可以在面板上显示电流值、或过电流、电压值、或过电压等。控制电源是为控制回路有源器件和CPU 提供电源。如果输入、输出连接正确、变频器功能指令码设定正确时, 变频器因有比较完善的保护功能而不易出现问题。

2 输入、输出接反时的分析
2. 1 接反时的电路图
         图2 为接反时的电路图。因D 1~D2电流不能反向, 且控制电路没有电源, V T1、V T 2、VT 3、VT 4、V T5、VT 6 没有触发脉冲, 故不导通。T R 也无控制脉冲, 因此可断开所有控制电路, 接反时等效电路图如图3。

图2 变频器输入、输出反接时主回路电路

图3 接反时等效电路图

         再将图3 简化, 其等效电路为图4, 即RC 充电电路。R 3 为并联二极管的内阻, 其U 幅值为466. 4~538.8V 脉动直流电。R1≈R2 约为几十毫欧姆, R3 也为1~2􀀁 之间, 那么在上电的瞬间, 因电容短路, 最大电流瞬间约为233~270A。

                                                                                    图4 等效RC 充电电路
          从以上分析, 此时最易损坏的是F, 其次是R1、R 2烧毁, 再是电容C 烧坏, 也有可能是烧坏VD1~VD6 , 但几率不大。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