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1-01-07):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小弟装了一个三菱PLC的编程软件GX Developer。安装完成以后,打开编程软件,创建新工程,点击确定以后总是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反复安装了几次编程软件,结果还是一样。请教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是不是冲被人那里考的程序 把那些程序放在安装文件下就行了

楼主:
谢谢,我到三菱网站下的,我试一下。

网友B:
你的系统有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重装系统。 无奈~~~~

网友C: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情况啊,愁死人啊

网友D:
安装环境了吗,安装时是不能勾选监视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