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台达PLC主机,I、O扩 展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1-01-07):
台达PLC主机,I、O扩 展接线的问题,台达主机自带24V电源和控扩 展24V电源,可不可以做共负极配线???可不可和外接24V做24V共负的配线??(就是所有的负并到一起)

网友A:
和外部电源(如开关电源)最好分开,要是有必要把GND并在一块也可以的。但注意只能把负极并一块!

楼主:
谢谢,有人这样做过不??

网友B:
尽量用外部电源!有外部电源了也就不要再用自带电源!自带电源只能用少数几个功率不大的负载!尽量不要用!

楼主:
外部电源是不是接S/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