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PLC擂台第19期--PLC自由口通信

楼主(2011-01-08):
实际工程中用过的PLC自由口通信的案例,需要把PLC型号、与PLC通信的设备、通信的各种参数及情况、通信实现的功能等说明清楚,贴出程序并加详细的程序说明。

PLC及与PLC通信的设备类型型号不限。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沙发,用三菱的写过MODBUS RTU,还有自由口程序

要的留下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B:
占楼,学习一下.....

网友C:
使用过485 T通讯的

网友D:
用过西门子的,我得找找,好几年前编的程序。明天出差了,回来赶得上在贴。

网友E:
一、西门子官方提供过一个“自由口模式下PLC与计算机的通信”的例子。

        例中说明如何以自由协议实现计算机与S7-200的通信,计算机作为主站,可以实现对PLC从站各寄存器的读/写操作。所以有关西门子使用自由口实现通讯的就不多说了。

        当然如果要增加硬件说明的话,那就包括,西门子S7-200任何一款PLC都行,推荐有2口的CPU,这样方便调试。至于计算机那边的话,由于S7-200本身是RS485接口,而PC机一般只有RS232接口,所以需要一个RS232转485的适配器或者在PC机扩展槽上扩展一块串口通讯卡。

       PLC的 通讯参数方面在例子上说得很清楚,PC机这边使用同样的设置即可。

二、三菱Q系列与DSP之间的自由口通讯。

1、硬件 Q02HCPU带串口通讯模块QJ71C24N

2、关于通讯设置,在Q系列中通过开关设置。在参数/PLC参数/IO分配/开关设置中,见下图

3、Q系列中对于特殊模块一般都有工具可以使用,比如串口模块就是“GX Configurator-SC 串行通信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在该工具中,需要做一些设置,看下图
4、程序。程序比较大,现在将通讯部分截图说明
4.1 发送数据
4.2 接收指令
5、说明
既然是自由口通讯,首先通讯设置需要正确,接下来自然是指令需要理解。在调试过程中,推荐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来查看通讯报文,如有不对能正对性的分析。

网友F:
1、系统简介

  本系统是一个水位实时检测和控制系统,整个系统分成2级;PLC控制级和上位机监控级。首先,通过 PLC 将水位传感器检测到的水位模拟量送至上位机进行显示;其次,上位机可发出起停泵、增减水位、手动自动切换等指令,并对上述指令信号动态采样,在上位机显示除了以上几部分外,系统还具备参数修改和报警、实时趋势显示、实时和历史数据报告等功能。

2、系统硬件组成

  系统主要由工控机、PLC、水泵和电气控制柜等组成。其中工控机作为上位机,通过RS-232接口与下位机相连,主要负责监控和管理功能;下位机选用SIEMENS公司的S7-200系列PLC,中央处理模块采用S7-200系列CPU226,该CPU在本体中集成了2个RS-485通讯口,其性价比高,满足本系统的所有要求,由于水位传感器的模拟量信号,本系统还需要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5。

3、上位机与PLC通信

  3.1 PLC自由口通信方式
  工控机与 PLC通讯,工控机为 RS 232 串行接口,S7 - 200 为 RS 485 串行接口,他们之间不能直接相连使用,要实现 PLC 和 PC 之间的实时通讯,须进行电平转换,这种转换是通过带隔离型的 RS 232/485 转换器来实现的。工控机与PLC自由口通讯如图1所示。

图1 工控机与PLC自由口通讯示意图

  本控制系统中采用了自由口通信方式实现与工控机的控制。自由口通信方式是 S7 - 200 PLC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功能,他可以使通信的范围大大增加,使控制系统更加灵活、方便。通信协议完全由用户程序控制,通过设置特殊寄存器 SMB30,SMB86,SMB87,SMB94 等的控制字来确定通讯参数,通过使用接收中断、发送中断、发送指令和接收指令对通信口操作,通信协议完全可以由梯形图程序控制。本系统采用定时发送,通过中断查询的方式接收数据。PLC发送和接收的流程图如图2、图3所示。

                                                                         图2 发送程序流程图

                                                                         图3 接收程序流程图
  3.2 MSComm控件
  VB 6.0 是一个可视化的窗口开发环境,微软公司在VB 中提供了 MSComm 控件,该控件可以对串口状态、通信协议、数据的接收和发送进行设置。MSComm 的工作方式有两种,一是查询方式,二是事件驱动方式。并且MSComm 控件屏蔽了通讯过程中的底层操作,可以方便地实现 PC与 PLC之间的串行通讯。
  MSComm 属性很多,实现通讯只要在程序中设置好几个重要的通讯属性即可,属性设置如表1。
  表1 Mscomm控件属性

  3.3 接口编程
  在实施过程中,上位机与下位机之间要进行数据传输,本系统中,PLC要向上位机传输多个参数:1个水位传感器压力信号、2个报警信号及手动/自动状态信号等,同时要求上位机向PLC传送开关控制信号、压力设定值信号及调节参数,并把手动/自动状态命令送入PLC中,组成一个带上位机的PLC智能控制系统。系统界面如图4所示。这里应当注意的是,由于采用的通讯方式是半双工的RS-485通讯,所以发送和接收指令不能同时使用。

图4 系统界面

  3.3.1 PLC部分程序
  初始化:
  NETWORK 1
  LD SM0.0 //首次扫描
  MOVB 16#05, SMB30 //初始化自由通信
  NETWORK 2
  MOVB 16#B0, SMB87 //初始化RCV信息控制字符
  MOVB 16#0A, SMB89 //设定信息结束字符
  MOVW +5, SMW90 //设置空闲线超时时间为5ms
  MOVB 100, SMB94 //设置最大字符数为100
  NETWORK 3
  ATCH INT_0:INT0, 23 //接收完成事件连接到中断
  ATCH INT_2:INT2, 9 //发送完成事件连接到中断
  ENI //中断允许
  RCV VB100, 0 //端口指向接收缓冲区VB100
  中断程序INT_0 //接收完成中断
  LDB= SMB86, 16#20 //接收状态显示接收到结束字符
  MOVB 10, SMB34 //连接一个10ms的时基中断,触发发送
  收到的信息字符
  ATCH INT_1:INT1, 10
  CRETI
  NOT //接收未完成
  RCV VB100, 0 //启动一个新的接收
  中断程序INT_1 //定时中断
  LD SM0.0
  DTCH 10 //断开定时器中断
  XMT VB100,0 //在端口0向用户回送信息
  中断程序INT_2 //发送完成中断
  LD SM0.0
  RCV VB100, 0 //发送完成,允许另一个接收

  3.3.2 VB部分通信程序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Static SCOMS As String
  Dim S1 As String
  If MSComm1.CommEvent = comEvReceive Then ‘如果接收到字符
  S1 = MSComm1.Input ‘把接收缓冲区内的数据赋值给临时变量"S1"
  If (S1 = Chr(&H1B)) And (Len(SCOMS) > 3) Then ‘如果变量"S1"(接收缓冲区内的数据接收到起始字符‘&H1B‘,并且变量"SCOMS"中的字节数大于3),则
  SCOMS = ""
  Else
  If S1 <> Chr(&HD) Then ‘如果变量"S1"没有接收到结束字符‘&H0D‘
  SCOMS = SCOMS & S1
  Else
  Call mySave(SCOMS)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Sub

  在工业控制过程中,常常需要PLC与其他设备的通讯,若采用厂方提供的复杂的通讯方式,必然会使系统的扩展性、灵活性和性价比大打折扣,在中小规模控制系统中采用自由口通讯,可以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F:
以上是基于PLC自由口通信的应用

网友F:
再发一个关于PLC自由口通信的例子:自由口模式下PLC与计算机的通信

本例说明如何以自由协议实现计算机与S7-200的通信,计算机作为主站,可以实现对PLC从站各寄存器的读/写操作。
----计算机通过COM口发送指令到PLC的PORT0(或PORT1)口,PLC通过RCV接收指令,然后对指令进行译码,译码后调用相应的读/写子程序实现指令要求的操作,并返回指令执行的状态信息。

1、通信协议

----在自由口模式下,通信协议是由用户定义的。用户可以用梯形图程序调用接收中断、发送中断、发送指令(XMT)、接受指令(RCV)来控制通信操作。在自由口模式下,通信协议完全由梯形图程序控制。

2、指令格式定义

• 计算机每次发送一个33字节长的指令来实现一次读/写操作,指令格式见表1 说明:
1. 起始字符
----起始字符标志着指令的开始,在本例中被定义为ASCII码的"g",不同的PLC从站可以定义不同的起始字符以接收真对该PLC的指令。
2. 指令类型
----该字节用来标志指令的类型,在本例中05H代表读操作,06H代表写操作。
3. 目标PLC站地址
----目标PLC站地址占用指令的B2、B3两个字节,以十六进制ASCII码的格式表示目标PLC的站地址。
4. 目标寄存器地址
----在PLC内部可以用4个字节来表示一个寄存器的地址(但不能表示一个位地址)。前两个字节表示寄存器类型,后两个字节表示寄存器号。
00 00(H): I寄存器区
01 00(H): Q寄存器区
02 00(H): M寄存器区
08 00(H): V寄存器区
5.
例如:
IB000的地址可表示为 00 00 00 00(H)
VB100的地址可表示为 08 00 00 64(H)
6. 读/写字节数M
----当读命令时,始终读回从目标寄存器开始的连续8个字节的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ASCII码后占用16个字节),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取用,M可以任意写入。
----当写命令时,M表示的是要写入数据的十六进制ASCII码所占用的字节数。例如要写入1个字节的数据,数据在指令中以十六进制ASCII码表示,它将占用2个字节,此时应向M中写入"02"。同理,如果要写入5个字节的数据,M中应写入"0A"。
7. 要写入的数据
----要写入的数据在指令中以十六进制ASCII码的格式表示,占用指令的B14-B29共16个字节。数据区必须填满,但只有前M个字节的数据会被写入目标寄存器。一条指令最多可以写入8个字节的数据(此时M中应写入"10",代表十进制的16)
8. BCC校验码
----在传输过程中,指令有可能受到任何的干扰而使原来的数据信号发生扭曲,此时的指令当然是错误的,为了侦测指令在传输过程中发生的错误,接收方必须对指令作进一步的确认工作,以防止错误的指令被执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校验码。BCC校验码的方法就是将要传送的字符串的ASCII码以字节为单位作异或和,并将此异或和作为指令的一部分传送出去;同样地,接收方在接到指令后,以相同的方式对接收到的字符串作异或和,并与传送方所送过来的值作对比,若其值相等,则代表接收到的指令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
----在本例中,bcc为指令B1到B29的异或和,BCC为bcc的十六进制ASCII码。
----bcc=B1 xor B2 xor B3 xor B4 xor …… xor B29
9. 结束字符
----结束字符标志着指令的结束,在本例中被定义为ASCII码的"G",不同的PLC从站可以定义不同的结束字符以接收真对该PLC的指令。
• PLC在接到上位机指令后,将发送一个21字节长反馈信息,格式见表2
说明:
1. 起始字符
----起始字符标志着反馈信息的开始,在本例中被定义为ASCII码的"g",不同的PLC从站可以定义不同的起始字符,这样上位机可以根据信息的起始字符来判断反馈信息的来源。
2. 状态信息
----该字节包含指令执行的状态信息,在本例中
01H 代表 读取正确
02H 代表 写入正确
03H 代表 BCC校验码错误
04H 代表 指令不合法
3. 数据区
----反馈信息的B3到B18为读指令所要读取的数据,以十六进制ASCII码表示。
4. BCC校验码
----与上位机指令中的BCC校验码类似,它是反馈信息B3到B18的异或和。
5. 结束字符
----结束字符标志着反馈信息的结束,在本例中被定义为26H。

3、指令中为何要使用ASCII码

----一条指令除包含数据外,还包含必要的控制字(起始字符、结束字符、指令类型等)。如果指令中的数据直接以其原本的形式传输,则不可避免的会与指令中的控制字发生混淆。
----例如本例中,指令的起始字符为"g",其ASCII码值为67H,结束字符为"G",其ASCII码值为47H。假设要写入的数据中也有47H,并且数据直接以其原本的形式传输,则PLC会因为接收到了数据中的47H而停止接收,这样PLC接收到的指令将是一个不完整的非法指令,很可能造成PLC的误动作。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用文本来传送二进制数据。通过以16进制ASCII码的格式描述数据,每个二进制的字节都可以表示成一对ASCII编码,这对编码表示这个字节的两个16进制字符。这种格式可以表示任何的数值,仅仅使用ASCII代码的30H到39H(表示0到9)和41H到46H(表示A到F)。ASCII码的其余部分可以用作控制字(起始标志、结束标志、指令类型等)。这样,数据中的47H以ASCII码的形式进行传送就变成了34H 37H 两个字节,从而避免了PLC因接收到数据中的47H而停止接收的错误。
表1 上位机指令格式

表2 反馈信息格式

4、PLC程序执行过程

----PLC在第一次扫描时执行初始化子程序,对端口及RCV指令进行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运行RCV指令使端口处于接受状态。
----RCV会将以"g"开头"G"结尾的指令保存到接收缓冲区,并同时产生接收完成中断。
----RCVcomplete中断服务程序用来处理接收完成中断事件,它会将接收缓冲区中的十六进制ASCII码还原成数据并保存,同时置位Verify子程序的触发条件(M0.1)。 ----Verify子程序首先复位本身的触发条件以防止子程序被重复调用,然后求出接收缓冲区中指令的BCC校验码并与指令中的BCC校验码进行比对。如果相等则置BCC码校验正确的标志位(M0.0)为1;如果指令格式正确(指令的结束标志在接收缓冲区中特定的位置VB133)而BCC码不相等,则发送代表BCC校验码错误的反馈信息;如果指令格式不正确(VB133中不是指令的结束标志),则返回代表指令格式错误的反馈信息。
----Read子程序的触发条件为:指令中的站地址与本机站地址相符、指令类型为读指令、BCC检验码正确。当条件满足时,Read子程序被执行。Read子程序首先禁止RCV,然后将指令所要读取的数据转换成十六进制ASCII码并写入发送缓冲区、计算BCC检验码、最后发送反馈信息。
----Write子程序的触发条件为:指令中的站地址与本机站地址相符、指令类型为写指令、BCC检验码正确。当条件满足时,Write子程序被执行。Write子程序首先禁止RCV,然后将指令中的数据写入目标寄存器,最后发送代表写入正确的反馈信息。
----PLC每接到一条指令后都会发送一条反馈信息,当反馈信息发送完成时,会产生发送完成中断,XMTcomplete中断服务程序用来处理发送完成中断事件。在XMTcomplete中断服务程序中所要执行的操作包括:复位BCC校验码正确的标志位(M0.0);允许RCV;bcc码寄存器清零;重新装入用于计算BCC校验码的地址指针;接收缓冲区中存放指令结束字符的字节VB133清零(用来判断下一条指令格式是否正确)。
PLC寄存器地址分配
----此程序占用PLC寄存器的VB100-VB199,内部继电器占用M0.0和M0.1。寄存器地址分配见表3、表4、表5、表6。
表3 接收缓冲区

表4 译码区

表5 发送缓冲区

表6 其它

5、程序清单

主程序:

Read子程序:

Write子程序:

Verify子程序:

Initialize子程序:

RCVcomplete中断程序

XMTcomplete中断程序

网友G:
学习了,看来林森可能要得大奖了哈

网友H:
用自由口,PLC端的程序太长,占了大量的PLC扫描周期,有的程序要求实时性高的(几毫秒)就麻烦了。

最用S7-200用PPI协议,不需要PLC程序,几乎不占扫描周期。这才是理想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看来林森可能要得大奖了哈

网友J:
                                                                             基于PLC自由口通信的应用

         结合高阶压力装置对象,利用VB实现PLC与上位机的通信,达到对工艺装置进行自动控制和监控的目的,叙述了从硬件连接到软件编程的一些基本过程。

       常规的通过PC机,利用PC对工艺对象的控制,大多都是在具有组态软件或通讯模块的情况下进行,但是对于一些小型的控制系统而言,由于受到简单实用和成本低的原则限制,不适合使用常规方法。

      为了满足小型系统中带上位机结合PLC实现自动控制的低成本的要求,把控制放在PLC中运行,利用Visual Basic结合PLC中的通信语言进行编程,实现上位机与PLC之间,在无通讯模块情况下的数据信息的双向通信传输,很好地解决了工程应用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2 控制系统的组成

2.1 工艺对象的介绍

         由1个具有一定气阻和气容所构成的压力贮罐装置是1个一阶对象,而由3个一阶特性的压力贮罐串联,就组成了一个三阶压力对象装置,在工程中通常认为是高阶系统。如图1所示,主流量经调节阀、转子流量计再依次进入1#、2#、3#贮罐中,从而分别实现一阶、二阶、三阶对象,对象的时间常数分别由R1C1、R2C2、R3C3来决定(R为气阻,C为气容),并可由R1、R2、R3来改变对象的特征。而对对象产生干扰,即为进入各个贮罐的干扰源。
2.2 控制系统方案实施

         在图1中,3#罐的压力是否稳定,将直接反映出输出介质压力的质量,故以3#罐的压力作为被控变量。如果以3#罐的压力为测量值设计一单回路控制系统,也能达到一定的自动控制的目的。由于干扰不仅从3#罐底部进入,而且也会从前面两个罐子的底部进入。为了使自动调节具有较强的克服干扰的能力,设计了一个串级控制系统。以3#罐压力为主被控变量,以干扰变化比较大且比较平凡的1#罐压力为副被控变量。在此串级控制方案中,副调节器可以改善主调节器的广义对象特性,同时副回路能自动克服对象的非线性影响,能够按照主回路的要求,更精确地控制操纵变量的质量流和能量流。具体方案如图1所示。

                                                                             图1 三阶压力装置流程图
         在实施过程中,采用S7-226PLC作为下位机,以1台PC机作为上位机进行监控和管理。下位机的任务是CPU配合EM235模块进行模拟量的输入/输出工作,能检测3个压力罐的压力测量值,送CPU进行处理。能分别在手动V 自动情况下输出3个压力罐的6个高、低报警信号和最终的调节器输出,并把输出信号经过隔离和转换送到调节阀,最终达到控制流量的目的;同时与上位机进行数据传输,把测量值-输出值-报警值及所处运行状态输入上位机。上位机除了接受下位机来的信号外,也向PLC输出一些控制参数,如PID调节参数的修改以及给定值的设定,动态地在流量图上显示变量的变化,并附有调节界面和各参数的变化曲线。

3 上、下位机的通信

3.1 两者之间的物理连接

         S7-226CPU是西门子SIMATIC S7-200系列中的一种,其内部集成的PPI接口为用户提供了强大的通信功能,PPI接口物理特性为RS485,可在多种模式下工作,其中自由口通信方式是S7-200PLC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功能,它可以与任何协议公开的其它设备、控制器等进行通信。上位机串口符合RS-232标准协议,为了实现两者的通信必须进行协议转换,可以利用PC/PPI电缆连接两者,并同时完成协议转换的任务。

3.2 的通信

        S7-200CPU支持多种通信方式,其系统协议为点对点接口(PPI),基于开放系统互联(OSI)7层通讯结构模型。PPI协议是一种主6 从协议,采用RS-485信号标准的令牌总线通信方式,通讯速率可在9600~19200bit之间选择。PPI协议是基于字符的,使用11位字符、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奇偶校验位、1位结束位。通讯帧依赖起始和结束字符。S7-200CPU的通讯端口采用RS-485信号标准的9针D型连接口,PC/PPI电缆把S7-200CPU同个人计算机连接起来,S7-200的这个通讯端口可由LAD或STL程序来指定通讯方式,本程序中所指定的该端口的操作模式就是所谓自由端口模式。在自由端口模式下,用户可用程序来定义波特率、每个字符位数、奇偶检验和通讯协议。

3.3 基于VB6.0的串行通信

        VB6.0把与串行通信有关的操作都封装在MSComm控件里,它是一种事件驱动的对象。VB同时也为这个控制提供了标准的事件处理函数、过程,并通过属性的方法提供了通信接口的参数设置,从而解决了串行通信的问题。

涉及到的MSComm控件的主要属性如下:

        CommPort属性用于设置或返回通信连接端口号码。程序必须指定所要使用的串行端口的口号。Windows系统会使用所设置的通信端口与外界进行通信,程序也可以借助此属性返回所使用的连接端口号。

         Settings属性用于设置初始化参数,以字符串的形式设置或返回传输速率、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等4个参数。其默认值是:“9600,N,8,1”,表示所使用的通信端口是以9600位/s的速度传输,不作校验位检查,每个数据单元是8位,而停止位是1位。需要注意的是:这4项必须按照上述顺序,不可前后对调,字母“N”可以大小写,而且使用RS-232通信的双方,Settings必须完全一样,彼此才能顺利的沟通。

          PortOpen属性用于设置或返回通信连接端口的状态。使用前必须将要使用的串行接口先行打开,而在使用完毕后,也必须执行关闭操作。串行通信端口各项功能都是在PortOpen的True与Fause之间完成的。

       Input属性用于从输入缓存区返回并删除字符,程序靠这个命令将对方传到输入缓存区中的字符读出来,并清除缓存区中已被读取的字符。

        Output属性用于将一个字符串写入输出缓存区,当程序向对方传输字符串时,可使用此命令将字符串写入输出缓存区中。
        Rthreshold属性用于设置或返回引发接收事件的字符数,当缓存区达到所设置的字符数时,将会引发Ohcomm事件中的接收事件,它是引发接收事件的“门阀”,默认值为“0”,表示无论缓存区中有多少字符均不引发接收事件。

        使用MSComm控件的方式表面上看来要比使用直接调用API函数来得复杂,但实际上使用MSComm控件可以省去不少底层程序的编写,因此实际上要比API函数简单多了。

3.4 接口编程

         在高阶压力系统的自控中,PLC要向PC传输10多个参数:3个压力罐的压力信号、调节输出信号、6个报警信号及手动6 自动状态信号等,同时要求PC向PLC传送主副调节器中的调节参数及主调的给定值,并把手动/自动状态命令送入PLC中,组成一个带上位机的PLC智能控制系统。在高阶压力装置监控操作界面上,单击调节器符号会弹出调节器操作面板界面和对应的测量值曲线界面。

3.4.1 部分程序

初始化:
NETWORK 1
LD SM0.0
MOVB 9,SMB30
NETWORK 2
LD SM0.0
MOVB 16 # EC,SMB87
MOVB 103,SMB88
MOVE 71,SMB89
MOVW +1000,SMW92
MOVE 35,SMB94
R SM87.2,1
NETWORK 3
LD SM0.0
ATH RcvComp,23
ATH TxComp,9
NETWORK 4
LD SM0.0
ENI
RCV VB700,0
MOVE 2,VB750
MOVE 16#41,VB751
MOVE 16#35,VB752
NETWORK 5
LD SM0.7
=SM30.0

3.4.2 VB6.0的部分程序代码

      采用自由口通讯协议通讯,其代码段为:

      发送格式:开始字符(g)+命令字+4个字节ASCⅡ码+BCC校验码(2个ASCⅡ)+结束字符(G)
Dim OutData As Variant
Dim Outllrrav(12)As Bvte
Dim i As Byte
Dim bcc As Byte
Dim cou nt As Integer
Dim mvtime As Double
CommControl. OutBufferCo unt=0
OutArray(0)=Asc(“g”)
OutArray(1)=Command
OutArray(2)=Asc(Hex((PLCOUT1 And & HF0)/16W‘HIGH
OutArray(3)=Asc(Hex(PLCOUT1 And & HF))‘LOW
OutArray(4)=Asc(Hex((PLCOUT2 And & HF0)/16))‘HIGH
OutArray(5)=Asc(Hex(PLCOUT2 And & HF))‘LOW
OutArray(6)=Asc(Hex((PLCOUT3 And & HF0)/16))‘HIGH
OutArray(7)=Asc(Hex(PLCOUT3 And & HF))‘LOW
OutArray(8)=Asc(Hex((PLCOUT4 And & HF0)/16))‘HIGH
OutArray(9)=Asc(Hex(PLCOUT4 And & HF))‘LOW
bcc=0
For i=1 To 9‘计算机BCC校验码
bcc=bcc Xor OutArray(i)
Next i
OutArray(10)=Asc(Hex((bcc And & HF0)/16))‘HIGH
OutArray(11)=Asc(Hex(bcc And & HF0))‘LOW
OutArray(11)=Asc(“G”)
OutData=OutArray
cou nt=0
Send:
CommControl.Output=OutData
mvtime=Timer
Do
DoEvents
Loop Until CommControl.InBufferCou nt≥4 Or
Timer>mytime+0.3
if CommControl.InBufferCo unt≥4 Then
PlcSetOut=True
CommControl.InBufferCo unt=0
Form 1.Iblplc.Caption=“PLC通讯正常”
Else
co unt=cou nt+1
if cou nt≤3 Then
Go To Send
Else
MsgBox“通讯失败”
PlcSetOut=False
Form 1.Iblplc.Caption=“PLC通讯错误”
errcou nt=errco unt+1
Form 1.Iblplc.Caption=errco unt
Exit Function
End If
End If
End Function

4 总结
          文中所介绍的通信方案适用于中小型的智能控制系统,具有使用方便、应用可靠的特点,已成功应用于所介绍的高阶压力系统的串级控制回路中。目前正用于研究不同压力下,高阶系统稳定性的情况分析,以及不同压力下调节器参数的变化规律。经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有效、可靠的通信方法,其建立在通信基础上的动态参数显示及在线参数修改,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控制性能。这种通信方法完全可以应用于其它相关的通信场合,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网友B:
对:ye_w 关于

一、西门子官方提供过一个“自由口模式下PLC与计算机的通信”的例子。

        例中说明如何以自由协议实现计算机与S7-200的通信,计算机作为主站,可以实现对PLC从站各寄存器的读/写操作。所以有关西门子使用自由口实现通讯的就不多说了。

        当然如果要增加硬件说明的话,那就包括,西门子S7-200任何一款PLC都行,推荐有2口的CPU,这样方便调试。至于计算机那边的话,由于S7-200本身是RS485接口,而PC机一般只有RS232接口,所以需要一个RS232转485的适配器或者在PC机扩展槽上扩展一块串口通讯卡。

       PLC的 通讯参数方面在例子上说得很清楚,PC机这边使用同样的设置即可。

二、三菱Q系列与DSP之间的自由口通讯。

1、硬件 Q02HCPU带串口通讯模块QJ71C24N

2、关于通讯设置,在Q系列中通过开关设置。在参数/PLC参数/IO分配/开关设置中,见下图

3、Q系列中对于特殊模块一般都有工具可以使用,比如串口模块就是“GX Configurator-SC 串行通信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在该工具中,需要做一些设置,看下图
4、程序。程序比较大,现在将通讯部分截图说明
4.1 发送数据
4.2 接收指令
5、说明
既然是自由口通讯,首先通讯设置需要正确,接下来自然是指令需要理解。在调试过程中,推荐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来查看通讯报文,如有不对能正对性的分析。
内容的回复:

强烈支持这种原创啊

网友B:
林森和玻璃的心你们好,可以把你的自由口通讯的实例资料分享一份给我吗?谢谢liujia0520@yahoo.com.cn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林森和玻璃的心你们好,可以把你的自由口通讯的实例资料分享一份给我吗?谢谢liujia0520@yahoo.com.cn

上面不是有吗

网友K: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ye_w    ye_w

二等奖2名,10MP获得者:
林 森    cqu_rockwell
玻璃的心    rzb123

三等奖(空缺)

网友L(2011-09-26):
引用 网友A:
关于沙发,用三菱的写过MODBUS RTU,还有自由口程序要的留下邮箱我发给你

我急需啊 qq:1710824135

网友M:
孔武有力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林森和玻璃的心你们好,可以把你的自由口通讯的实例资料分享一份给我吗?
ziyu87@yahoo.cn 谢谢

网友O(2013-12-20):
引用 网友A:
沙发,用三菱的写过MODBUS RTU,还有自由口程序...

能把你用modbus写过的三菱程序个给我看看吗,我现在想学习下这方面的

网友P(2014-03-26):
怎么才这么点,还有其他很多外围的设备通讯哦。。没学习到。

网友Q(2014-09-11):
引用 网友A:
沙发,用三菱的写过MODBUS RTU,还有自由口程序...

609938755@qq.com 发来学习学习

网友R(2015-01-14):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 对:网友E 关于 一、西门子官方提供过一...

楼主,还在吗,请教下,发送字符串怎么定义的,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