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7 200 PC ACCESS问题

楼主(2011-01-08):
新手求助,我想用S7 200与PC ACCESS通讯 可是总出错 我按照ACCESS教程做的

我用的PPI通讯 想和WINCC6.0通讯,要用PC ACCESS代理服务器,但是每次测试都出现错误,是不是因为我笔记本没有串口用的USB转串口连接的?但是电脑与PLC通讯是可以用的呀,请高手帮帮忙 都琢磨好几天了。。。谢谢

网友A:
电脑与PLC通讯可以用,那么S7 200与PC ACCESS通讯应该也是可以。

PC先与S7 200通讯,确保在通讯正常的情况下,关闭通讯界面,接着进行PC ACCESS测试客户机。

网友A:
USB转串口,多花钱,性能不可靠。  直接使用USB/PPI电缆省钱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