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示波器测量电流方法

楼主(2011-01-08):
目前手上有24V的直流电机,想测量直流电机运行过程中的电流变化,如何使用示波器测量电流值?

网友A:
在电压输入端串连一个合适电阻,1欧姆左右,然后你测量电阻上的电压值就行,然后换算得出电流。

网友B:
用电流钳可实现非接触,或曰隔离,测量,就是成本偏高。

楼主:
我采用合适的电阻去测量,但是发现测量的非常不准,有很多干扰信号都进来了,没发查看

网友B:
共模噪声!未必真的不准。

十几年前还在学校时,做功率步进的恒流斩波驱动,用示波器看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也是大片大片的噪声,但斩波器工作正常,从未过流。

楼主:
那如何消除干扰或者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正确的测量出电流值,使用电阻或者电流钳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实际有很多问题都无法解决

网友C:
您测量的是大致多大的电流?您看到的是多大的干扰?有很多PWM输出的驱动器,本身电流有一点波动,不一定是干扰。另外,您的示波器有没有接地?有时候示波器测头本身就是接受辐射的天线,把地线夹在自己的测头上,都能看到乱七八糟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