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变频器 6ES7027 模拟输出 的问题

楼主(2011-01-08):
变频器型号:6ES7027

端子-X102:33  模拟输出1的参考点位

        -X102:34  模拟输出1(0V~10V)

它的控制参数是P655.1

我想问的是P655.1的设定说明(输入相应输出量的参数号)

现在已知的有 P655.1=0004 输出电流

                         P655.1=0005 输出功率

                         P655.1=0007 输出转矩

                         P655.1=0218 转速/频率的实际输出值

我想知道:输出电压的参数号是多少    最好的话是把P655的  输出量的参数号 和 其代表的参数 都告诉我。。

信箱:229358114@qq.com

           hehan19861106@sina.com.cn

有知道的  高手  请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A(2011-02-11):
帮顶一下,大家讨论。

网友B:
型号不是写错了吧?6ES7…… 是PLC方面的,变频器是6SE70……,再就是你说的-X102:33我也没见过,在6SE70系列里面P655对应的端子是EB板上的,而且这个参数只是决定模拟量输入是什么信号的……

网友C(2011-04-01):
你的问题,有点混乱,你的变频器型号有错误,X102端子排也没有33和34号端子,设置输出也不该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