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Q币求救 关于S7-200 高速 正负 脉冲 加减 计数 复位

楼主(2011-01-08):
现在我用的是S7-200CPU224的PLC,触摸屏给数值到PLC让Q0产生一个正脉冲或着是负脉冲,使步进电机上下走动。我要知道电机走了多少!就只能从Q0上发出的脉冲数来抓取数据。Q0产生的正脉冲加起来负脉冲减。电机走到零点I0.3输入复位信号计数清零。数值只能从I0.3复位。停电也不能复位。什么时候都不能复位数值。从而知道电机回到原点(就是起点)了,就是零点。如果没回原点,再走就从原来的数值上加减计数。回到原点就复位从新开始加减计数,怎样才能把这个电机走了多少这个数值送到触摸屏上显示?停电再送电也要保持数值。                                                               经本人测试可以实现。。加100分。。加  10  Q  币。。能实现的把程序发到我邮箱上。。fandy168@126.com       诚信求救。

楼主:
还没人到做吗???还是根本就不能做啊??有人出来说说吗???还是Q币不够啊???搞定的再加10Q币。。。。。。

网友A:
好像西门子的发脉冲不能断电保存吧。如果你肯换PLC,我倒是有办法实现你现在的动作,QQ:1012351099

网友B:
帮TX做广告了?在这花的是MP...非QB.

网友C:
楼主真有诚意就不妨多悬赏些,区区100币不就是100块R.M.B.么?现在这点钱够给你编个程序的么?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可能是有点小气了。。但我一个打工的。。我自己掏腰包的。。不是公司给的。。OK。。。。这个月12号前给我程序可以的就给100RMB.。100Q币也可以

楼主:
上面的那位大侠。。如果可以换PLC的话。。我早搞定了。用三菱的容易的很。。。

网友D:
有难度,最主要的是精度不好控制。

网友E:
过来围观,搞个断电保持的存储器就好了吧

网友F:
你把问题分解成多个小问题。你自己能做的就自己做省点钱。

你能分解,那么我告诉你分解动作的过程。如果你不会分解那我要2000QB。

南海观世音菩萨化身老和尚向唐僧兜售锦斓袈裟。唐僧问价。和尚道:识此宝者分文不取。不识此宝者万金不卖。

网友F:
为表诚意。我先送你价值100QB的答案。

用q0.0发脉冲,行走脉冲。用q0.2做方向信号,指定电机的转向。用hc0的12模式计算脉冲的当前数量,注意q0.2动作时要使高速计数器变向计数(加或减)。I0.3清零高速计数器。高速计数器当前值的保持另外收费200QB。

网友G:
楼主:按着你的要求,我已编出梯形图,由于我手头只有继电器输出的PLC,无法上机运行,如你需要我可以传上来。不过你的步进机需要的频率100HZ以下的话,可不用高速脉冲输出编程,用普通输出口就可实现你要求的功能,见下图:

         这是经过上机运行好用的程序:VD100为触摸屏设置的步进机上下行走距离值,I0.0(上升启动)即为你使步进机上升启动命令,I0.1(下降启动)即为你使步进机下降启动命令,I0.3(停车)即为你使步进机停车命令,可在触摸屏上建立三个点控按钮,I0.3仍然是复位信号。

网友G:
图中:Q0.0 为脉冲输出,Q0.2 为步进机方向控制位,Q0.3 为步进机使能位

网友G:
图中的VD108 即为你要监视的行走距离值,你可在触摸屏上建立这个变量,一边观察。有什么问题课题出来,给你解答。

网友G:
忘说了,该程序具有断电保护功能,即中途断电,在接通时,程序将从断电时的状态继续运行。

楼主:
wy286625这么大侠谢谢你的指点。。但你那个程序对我一点用都没有。你那个程序我只要用PLS一个指令就可以做到了。之后我用高速HSC0.用模式12就可以提出脉冲了。。你那个太麻烦了。。我现已经搞得差不多了。。现在只有一个小问题就是HSC0的数据运数不了。传不到触摸屏上。季芳大侠才是高手啊。。

网友G:
     “你那个程序我只要用PLS一个指令就可以做到了。之后我用高速HSC0.用模式12就可以提出脉冲了。。”,你用PLS一个指令,难到不用编初始化与中断程序?编这些就不用指令了?我在前面讲过:我也用PLS编完程序(不过没用“高速HSC0.用模式12就可以提出脉冲了”而是在中断里进行加减计数的),由于没有晶体管输出的PLC,无法运行,才以它为据编出上面程序,编完后的程序与用PLS程序长短差不多。至于你用不用无关紧要,我尽了帮助别人求助的責任。

网友H:
MO.O 这个信号从哪里过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关于忘说了,该程序具有断电保护功能,即中途断电,在接通时,程序将从断电时的状态继续运行。

从哪里看得出是断电保护?记得必须写入EPPROM才行的吧。

网友I:
对:芳季 关于

为表诚意。我先送你价值100QB的答案。

用q0.0发脉冲,行走脉冲。用q0.2做方向信号,指定电机的转向。用hc0的12模式计算脉冲的当前数量,注意q0.2动作时要使高速计数器变向计数(加或减)。I0.3清零高速计数器。高速计数器当前值的保持另外收费200QB。

内容的回复:

当前值的保存与读取分为两部分,首先读取不难,取首次脉冲就可以了,存储取什么信号呢?有没有电压低检测的特殊继电器?一个笨办法就是每时每刻都写入EEPROM。

网友G:
18楼:M0.0 是 MB0 的最低位。是定时中断程序里对MB0加1而产生的0.5秒振荡脉冲。

网友F:
所以单这个问题就要200QB了。觉得怎样?

200没有这样的检测。

网友G:
19楼:你看程序中用的存储器:VD100、VD104、VD108及位开关V1.0--V1.3皆取用V数据区,这就是确保断电仍可保持原数据的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关于19楼:你看程序中用的存储器:VD100、VD104、VD108及位开关V1.0--V1.3皆取用V数据区,这就是确保断电仍可保持原数据的原因。

嗯,你这个是断电保持,不过只保几天的吧。我后来写到断电保持的程序全部要写入EPPROM才行。

网友I:
对:芳季 关于

所以单这个问题就要200QB了。觉得怎样?

200没有这样的检测。

内容的回复:

那在外部加个继电器之类的?让停电时继电器先动作。PLC有个很少的时间做个中断再存储?不知能不能保证继电器在PLC先断电(PLC电源有电容)?

楼主:
为什么没人说底电屏怎么检测呢?

网友J:
用编程软件中“工具”“位置控制向导”可以自动生成

网友K(2011-02-10):
奇怪了,感觉很简单啊。高速计数HC0 模式4就可以了啊。Q0.0给到I0.0,计脉冲;I0.1计方向;I0.2零点复位(就是你说的i0.3)。脉冲的数值给到设定好的断电保持区 如VB区域。进行计数前把这个数给到高数计速的初始值。很容易就实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