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越级跳闸的原因分析?如何避免?

楼主(2011-01-08):
各位:
有个回路 :最低一级空调分路40A, 第二级总开关160A空开( CHNT正泰 NM1-225S/3300 ),第三级 低压配电间 200A空开(型号未知),第四级 变压器 ,第五级 10KV真空断路器. 低压回路如图.

故障现象: 最低一级 空调分路空开的上桩头出现相间短路, 第二级总开关未跳闸,第三级低压配电间空开未跳闸,直接将10KV断路器跳闸.
是何原因? 如何避免越级跳闸?

是否属于特性曲线问题?脱口的缘故?

网友A:
1、各级保护参数、保护延时选择必须具有选择性;

2、保护电器的质量保证。

网友B:
各级断路器的动作电流时限特性曲线应具有良好的选择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各级断路器的动作电流时限特性曲线应具有良好的选择性

所谓“良好的选择性”就是保护参数、保护延时的大小级差足够大!

楼主:
谢谢!

当下级配电回路发生大短路电流的短路故障时,即使其上级保护装有带短延时的所谓三阶段保护断路器,也往往无选择性地越级跳闸,造成大面积停电,有时导致不应有的巨额经济损失。这是因为当配电回路阻抗小时下级回路的短路电流超过上级断路器的瞬动整定值,使瞬动保护越级动作而短延时保护不起作用的缘故。

看到有这样的解释,感觉似乎很有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当配电回路阻抗小时下级回路的短路电流超过上级断路器的瞬动整定值,使瞬动保护越级动作而短延时保护不起作用的缘故。……

“故障现象: 最低一级 空调分路空开的上桩头出现相间短路”,会出现你说的短路电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当配电回路阻抗小时下级回路的短路电流超过上级断路器的瞬动整定值,使瞬动保护越级动作而短延时保护不起作用的缘故。……

所以说下级的最大值短路电流峰值要能够躲过上一级断路器的额定瞬时动作电流值。你的断路器的整定电流值可以调整么?不妨试着调整一下,有的断路器是可调整的。

网友C:
40A 整定值没有设置好

网友D:
如此配电箱最低级开关上端短路会引起10KV配电真空断路器跳闸?低压配电开关连着几级不跳闸而且用的是复式自动开关,不用考虑首先高压开关端就有问题。高压开关端如果是好的情况下,如此配电箱的导线容量早就不知该炸成什么样了!实际就是这样!不然完全就是个容量设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完全就是个容量设计问题!

正确,是个负荷计算、短路电流计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