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1-01-08):
我处有一台富士FRN132G11S变频器,过去始终运行良好,前几天启动时出现OL1报警,电机不转并有不正常的叫声。电机线及电机都测过没问题。拆掉电机线启动正常。拖动小电机也正常(3.7KW)。但拖动132KW不带负荷的电机也报OL1。不知是什么问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OL1应该是富士变频对电机进行了保护,你检测一下空载132KW电机启动时的电流,如果有异常找找原因;你还要看一下变频器启动时的电流显示怎么样;反之,你要考虑一下变频器有可能是出了问题,可能是电流检测部分出现了小的问题吧。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楼主:
电流检测可能没问题,因为拖小电机时电流显示正常

网友B:
如果断开电机线正常,那肯定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B:
或电机电路问题

网友C:
将所有参数恢复到工程中,然后再重新设置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恢复出厂值再去现场试一下。

网友D:
电机是否堵转?不正常的啸叫声应为电机的电磁噪声吧

网友E:
测电机,测变频器输出平衡情况。好了说一声,关注中

网友F:
“电机线及电机都测过没问题”,我觉得有问题!

楼主:
当时他们换了一台好的电机也是这样

网友G:
驱动电路或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芯片级维修各品牌变频器伺服器、工业级电路板。QQ:1409572852

网友D:
将变频器的参数重新设置下,好排除软件故障。

换衣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检测出现了问题

网友H:
应该是你电机问题了,你说的电机测过是怎么测的啊,摇表不一定能测出来的,相间短路是测不出来的

楼主:
在公司带小电机偶尔有一次出现缺相现象,但过一会儿又好了。再试就没问题了。看来还得等几天再通电才能试出来。这种情况下该怎麽办呢?

网友I:
检查电机及负载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是变频器检测回路有问题。

网友J:
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看看是否缺相,或是待载能力低所致,不知楼主用了几年了?时间长了电容失效也会造成待载能力低。

网友K:
引用 楼主:

当时他们换了一台好的电机也是这样

那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楼主(2011-03-29):
2HZ以下驱动波形异常,更换光耦试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