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三菱FR-S52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01-08):
一台FR-S520S-1.5K变频器上电后,PU和EXT两个灯都亮,操作面板按“PU/EXT”按键没有反应,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

网友A:
一台FR-S520S-1.5K变频器上电后,PU和EXT两个灯都亮,操作面板按“PU/EXT”按键没有反应:主板有问题,参数能打开吗?

网友B:
可能参数选择的是内外混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