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Q02H与组态王通信问题

楼主(2011-01-08):
传输参数都设置的一样,19200,8位,地址设置为0,组态王一直显示“设备初始化失败”,日志显示EZUser.ini miss,请教各位大侠,到底是什么问题,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和Q的什么口连接,组态王手册上会有说明怎么连接的吧

网友B:
连QJ71C24N还是编程口啊,能否说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