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12期——怎样才能实现变频器本地控制与通信控制的切换?

楼主(2011-01-09):
本周擂台:怎样才能实现变频器本地控制与通信控制的切换?

        在实际工程中,经常会用到远程设备采用通信方式来控制变频器,但往往又有需要在本地可以操作控制变频器(例如设备调试/检修/临时运行等)。那么就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

        1、怎样才能实现远程通信控制与本地控制的切换?

        2、能否采用最简便的外接转换开关的方式来实现切换?如果可以,请列举变频器品牌型号、需要设定的参数、外部需要添加的设备等。

        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纸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1月23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沙发啊!我想只用一个转换开关可能实现不了,要改变频器参数了,只需将运转指令由通讯改为面板控制即可,当然,这只能满足简单的调试或运行,可能达不到通讯控制的运转要求!

网友B:
呵呵,由于现在很多变频器可以不用控制面板,所以本地控制使用面板控制就不见得合适。尤其是生产线上同一品牌或同系列变频器较多的话,控制面板就有点浪费了。而且现在控制面板不见得属于标配,需要额外购买,这就更加说明控制面板可以丢弃。那如何才能实现本地控制呢?控制面板相对比较奢侈,但在本地柜加几根线和1个继电器还是可行的。

目前我公司采用的方式是:制作一个通用接口的操作盒。基本原理是利用变频器的一个数字量输入,当连上操作盒时,该数字量输入变为1,这时候就属于本地优先,可以通过操作盒实现变频器的基本操作,比如正反转。一旦断开操作盒,就自动恢复到远程控制模式。

具体图式见下图:

1、变频器端子接线,变频器品牌为keb F5系列

2、变频器柜子的通用接口,与通用接线盒匹配
3、操作盒,接口与变频器通用接口匹配。能实现正反转和远程/本地的选择

网友C:
本例是Siemens 6SE70变频器远程本地的切换控制,Profibus-DP(远程)/端子(本地)间地切换。

1:首先确认PLC与6SE60间的DP通讯是正常的(就是说通过DP是可以正常起动运行),设置好参数。

下面是,Siemens6se70变频参数设置,请参考!
1.1 出厂参数设定

P053=7 允许CBP+PMU+PC 机修改参数

P60=2 (固定设置,参数恢复到缺省)

P366=0 (PMU 控制)

P970=0 (启动参数复位)

1.2 简单参数设定

P60=3 (简单应用参数设置,在上述出厂参数设置的基础上,本应用设定电机,控制参数)

P071= 公共直流母线电压(540V)

P95=10(IEC 电机)

P100=1(V/F 开环控制)

P101= 电机额定电压(V)

P102= 电机额定电流(A)

P107= 电机额定频率HZ

P108= 电机额定速度RPM

P368=0(设定和命令源为PMU+MOP)

P370=1(启动简单应用参数设置)(根据P368 自动设置,但P561.*必须设定为1)

P60=0(结束简单应用参数设置)

这样实现基本参数的设定,然后再进行DP通讯的参数设定:

P60=4 通讯板配置

P712=2 PPO TYPE(1,2,3,4,5) 2 : 4PKW+6PZD

P918=总线地址

P60=1 返回参数菜单

传动反馈到PLC 的通讯字设定

P734.1=32 装置状态字1

P734.2=148 传动的速度反馈 (收集区为:K250 故障码 / 报警码)

p695=10ms(报文时间)

p554=3100(PZD1)

P443=3002(PZD2)

P368=6(控制源选择profbus)(此参数一定要在上面的参数设定好后才可以改变的)

P60=3

p060=0

参数设定OK

控制字正转16#C0F

反转16#140F

停止16#40E

2:P590=18(定义为7#端子)(此参数的设定可以根据7#端子变量的变化实现对BICO参数组的切换)BICO是每个参数下面的标识,比如P554里有P554.I001、P554.I002、这里的I001、I002、就是指第一数组、指第二数组、

3:P554.I001=3100(指接收CBP板的信号)

P554.I002=22(定义9#端子)起动信号。

4:P555.I002=1

5:P571.I002=20(定义8#端子)在9#端子得电下,8#端子不得电为正转,相对来说8#端子得电时即为反转。

6:速度用电位计调节。

网友D:
本帖以西门子MM420变频器从本地控制切换到PLC远程DP控制为例,本例分两步走:

1、西门子420变频器本地和远程控制的切换

MM420变频器在1.17版本以后增加了P0810和P0719[0]...[1]。在MM420里P0700和P1000不是命令参数组,由于P0719的设置优先于P0700和P1000,因此利用参数P0810,P0719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本地/远程控制的切换。

下面举例说明具体的实现方法:
以6号端子作为转换开关,端子无效时默认为远程控制板控制变频器的运行)。
参数设置:
P0700=2: 端子控制
P0702=99: 6号端子作为转换开关
P0719[0]=0: 远程控制
P0719【1】=11: 本地控制
P0810=722.1: 本地/远程
说明:如果P0719设定值是0-6以外的数值(即BICO参数不是设定值源),P0844/P0848(OFF2/OFF3停车命令的第一个信号源)是无效的;P0845/P0849(OFF2/OFF3停车命令的第二个信号源)是有效的。

2、变频器与PLC DP通讯读取变频器电流的实现:

本步骤主要的设置是P0700=6,p1000=6,p918=变频器dp地址,p2009=1。通讯使用的是4PKW,2PZD,通过SFC15和SFC14读写变频器参数。

部分相关程序实例:

网友A:
很好啊,又学习了,

网友E:
ACS510

1 通过控制面板

2 加个按钮连接到变频器的DI

楼主:
几年前用过台达的VFD-B系列变频器,采用了转换开关来实现。

楼主:
这说明对于部分变频器而言,采用一个外界开关还是可以实现的哈。

网友F:
采用外部控制开关,(转换开关或旋钮)就可以实现。

网友G:
本地和远程控制,本地控制就应该叫面板控制,远程控制就是4-20毫安的电流信号。加上一些参数设置!

网友G:
                                                                      SIEMENS变频器远程/本地控制参数设置

SIEMENS变频器作S7-300 PRIFIBUS总线的子站时的参数如下设置,变频器操作面板(CB51)如上图:

按键说明:
Jog:在变频器停止时,按下此键可使变频器启动到预设置频率,一旦释放此键,变频器即停止;当变频器运行 时,此键无效。
0:按下此键变频器停止运行。
I:按下此键变频器启动运行,当P121=0时,此键被封锁。

反转时,显示一个“—”,当P122=0时,此键被封锁。
P:用于访问参数,当采用三角键返回P000。
按编程键 P退出编程状态。
按I键启动变频器。数字量输入 P015—P053和P356=14时此键无效。按下此键并保持一会则对一些参数可增加精度。
操作步骤:
接通电源
按编程键 P(开始显示地址,P005为频率设定地址)
按上三角键直到显示P005
按编程键 P显示当前频率
按上三角键或下三角键进行频率设置
按编程键 P将设置保存
变频器的远程控制及相关参数设置:
P009设为3(为可改写方式)
P006设为1(模拟量控制)
设置最小电机频率
P013设置最大电机频率
P081设置电机额定频率[Hz](0—400)
P082设置电机额定转速[RPm] (0—9999)
P083设置电机额定电流[A](0.1—99.9)
P084设置电机额定电压[V] (0—1000)
P085设置电机额定功率[Km/hp](0—100)
P091串行接口从站地址使用USS协议时用)
P094串行接口额定频率设定值,通常设为50(0—400)
串行口以百分比的形式传输变频器的设定值,输入到本参数的值代表100%(HSW=4000H,即16384)
P211设置频率最小值(以百分比的形式)
P212设置频率最大值(以百分比的形式)
P701设备系统号,通常与从站地址设置成一样的
P918设置从站地址
P927设置本地/远程参数控制,为1时操作面板则不可改写
P928设置为1时,完全由远程控制
变频器的软件驱动:
通过上面设置完成后,要使相应的变频器处于就绪状态,还必须进行变频器PQW的低16位为447E,这时可通过软件使第0位为1, 就使变频器工作了.

网友A:
不错啊,又学习了啊

网友H:
不错的贴子,学习了。

网友I: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10年前。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01年1月23日

楼主:
不好意思,的确是个笔误,已经修正,谢谢指出!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本帖以西门子MM420变频器从本地控制切换到PLC远程DP控制为例,本例分两步走:

1、西门子420变频器本地和远程控制的切换

MM420变频器在1.17版本以后增加了P0810和P0719[0]...[1]。在MM420里P0700和P1000不是命令参数组,由于P0719的设置优先于P0700和P1000,因此利用参数P0810,P0719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本地/远程控制的切换。

下面举例说明具体的实现方法:
以6号端子作为转换开关,端子无效时默认为远程控制板控制变频器的运行)。
参数设置:
P0700=2: 端子控制
P0702=99: 6号端子作为转换开关
P0719[0]=0: 远程控制
P0719【1】=11: 本地控制
P0810=722.1: 本地/远程
说明:如果P0719设定值是0-6以外的数值(即BICO参数不是设定值源),P0844/P0848(OFF2/OFF3停车命令的第一个信号源)是无效的;P0845/P0849(OFF2/OFF3停车命令的第二个信号源)是有效的。

2、变频器与PLC DP通讯读取变频器电流的实现:

本步骤主要的设置是P0700=6,p1000=6,p918=变频器dp地址,p2009=1。通讯使用的是4PKW,2PZD,通过SFC15和SFC14读写变频器参数。

我在03版的MM420使用大全上没找到参数P0810,想请问一下这个参数的具体含义,谢谢!

网友K:
用一个转换开关就能实现的,有大家写的那么麻烦吗?

楼主:
期待yipin把具体情况贴出来,好发奖哟@_@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期待yipin把具体情况贴出来,好发奖哟@_@

就是1个按钮接到变频器的DI上就能实现远程就地了,没那么复杂的。

网友L:
确实一个开关(继电器)就能实现切换,但有个问题,切换过后的频率命令要靠另外的控制(外部开关或模拟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本帖以西门子MM420变频器从本地控制切换到PLC远程DP控制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在03版的MM420使用大全上没找到参数P0810,想请问一下这个参数的具体含义,谢谢!

西门子MM420变频器在Ver 1.17固件版本以后才增加的 P0810参数,由于Ver1.17是03年以后才推出的,故03版MM420操作手册没有该参数介绍,P0810参数具体含义如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期待yipin把具体情况贴出来,好发奖哟@_@

就是1个按钮接到变频器的DI上就能实现远程就地了,没那么复杂的。
一个按钮接到变频器DI上的确可以实现变频器的本地/远程控制(见本帖4楼MM420就是用的6号端子作为转换开关,这个是MM420操作手册上的例子,网上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到),但切换后频率如何给定呢?总不至于再搞个电位器远程调速吧?最后还得通过各种通讯方式调速。

网友E:
1个按钮接到变频器的DI上就能实现远程就地了

就地:通过控制面板设置频率

远程:在HMI上自动或手动设置频率

网友M:
还是很简单的,基本上变频器都具有这样的功能,只是大家把它想复杂了,频率可以采用模拟或者通讯控制。然后通过端子进行起停正反转,复位等动作。

关键是通过转换开关时很容易的就是转到1是可以通过PLC或者I/O模块对端子进行操作。转到0时通过按钮等进行操作经济实惠是大多设计者的选择。

网友N:
我公司采用的是SEW变频器MC07B0220-503-4-00系列,可以通过在面板上切换可以实现就地面板控制和上位远程控制

网友O:
大家好,我对楼主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目前我在现场安装了一个开关和一个电位器,目的是DP控制一旦有问题,比方变频器就是不运行,也没有报警,为了避免生产不至于停机,迅速转换为电位器控制(通过一个开关来转换),P0810参数设置了,也没有效果,对该问题感兴趣的,有过成熟的经验不妨介绍一下参数的设置  变频器为MM440,谢谢大家了!期待现场安装的开关和电位器早日能投入使用。要求两种方式可以无扰动切换。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陈石头 hh_clei

二等奖(10MP)3名:

ye_w    ye_w

林 森    cqu_rockwell

玻璃的心    rzb123

三等奖(30积分)2名:

siren    geh29

sina694270345    sina694270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