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问PLC的AD模块采集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11-01-09):
我想把PLC扩展AD模块采集的数据自动保存到一张CF或其它类型扩展卡上,
然后把卡拿到计算机上读取查看数据。
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如果可以的话要怎样实现,谢谢!!

网友A:
可行,用个支持CF卡的触摸屏
或是PLC直接和电脑连接,电脑中装个三菱的软件MX 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