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KW电机(绝缘)问题

楼主(2011-01-09):
各位工程师们好:

    小弟昨天遇到一个问题!

   值班人员给我说电机冒烟,电工检查,电工说电机烧毁(烟是从接线处出来的),于是我白天用兆欧表去检查电机绝缘,三角形连接的。每相对地都是无穷大,但相与相之间绝缘也很大(没有拆掉3个金属短接片)。

   我开车试机,发现电机嗡嗡,响,电机轴承有问题?我停车,用管钳盘电机,盘不动,我把电机与泵轴联接处拆了, 电机只有一个方向盘得动,都很吃力。

   我在去仓库取了一个电机来,一个厂家的,我用同样方法测量绝缘,相与地都是无穷大,相与相绝缘为0

   我电话咨询了我们的一个电机维修商,他也说有这种情况,电机是相与相绝缘是无穷大,他也没有说得很清楚。

   之后,换了一个同样的新电机,运行正常,测量换下来的电机(也就是转起来嗡嗡响的哪个电机)相与相之间阻值为0,

   我想知道为什么把电机接结柱上的线拆了,电机相与相之间的绝缘阻值为0,我们这个是ABB软启动控制的?而我在接线柱上测量很大的绝缘,(ABB软启动)当然没有到无穷大。请大家帮助一下。

软启动怎么保养,是不是只吹吹灰?

电机是三角形接法,我没有取金属片,就测的,见图,电机在接线后,A,B之间阻值为无穷大,拆线之后就为0了

网友A:
电机嗡嗡响,估计电机缺相引起的多,那台电机引出线看过了吗

楼主:
电机不缺相,是我们12月换轴承,估计没有安装好,我

换一台新的,运行就好了,我主要是想知道很多人看到都冒烟,我白天去试机(空载),就听到运行声音嗡嗡响,还有在当天晚上冒烟前,运行人员就说电机轴承响,他们没有切换的,所以后面才会冒烟,

网友B:
换个轴承试试INA!!!!!!!

网友C:
每相对地都是无穷大,但相与相之间绝缘也很大(没有拆掉3个金属短接片)。
没拆短接片相间绝缘怎么可能 很大? 相间绝缘不拆短接片你怎么测啊?

再往下可能是我的理解力不行,没明白你说个什么意思

楼主:
没有拆短接片(上面有线接在6个柱上),绝缘是无穷大,之后我把这台换下来,,也没有拆短接片测量绝缘就为0了

我明天拆短接片,相间绝缘应多少才正常?

我们之前换可轴承的,没有装好也会从接线里面冒烟吗?但接线柱都是好的, 是不是漆包线有几个掉漆了,还是?有很多人看见冒烟,但我白天去试机没有看见,保运行了一会,只拆开泵试的, 轻载试的

网友D:
电机的用户测电机的绝缘电阻一般来讲没有意义。电机运行中损坏多数是匝间短路造成的,没有什么仪器可以测量的,因为匝间短路对绕组的直流电阻几乎没影响。

你那电机是因为过热造成匝间短路烧毁的。

软启动为什么没能有效保护过载?应该对过载保护做调整。在正常运行状态下,调小过载保护,直到动作,然后再调大到合适的值,这样保护才能放心。

新设备运行必须调整过载保护,一定要让过载动作,知道过载保护的电流值,运行才能放心。

楼主:
这些都是厂家设置好了的,应该不存在过载吧!!额定电流为327A,我们运行的时候一般都是250A左右

是不是我们换了新轴承没有安装好,导致扭矩过大,引起匝间短路烧毁? 我调整电流值就行了?

还有这个电机这个情况是不是已经坏了,能修好不,成本高不?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用户测电机的绝缘电阻一般来讲没有意义。电机运行中损坏多数是匝间短路造成的,没有什么仪器可以测量的,因为匝间短路对绕组的直流电阻几乎没影响。

你那电机是因为过热造成匝间短路烧毁的。

软启动为什么没能有效保护过载?应该对过载保护做调整。在正常运行状态下,调小过载保护,直到动作,然后再调大到合适的值,这样保护才能放心。

新设备运行必须调整过载保护,一定要让过载动作,知道过载保护的电流值,运行才能放心。

网友E:
如果是从电机的接线端子测得数据,并且没有撤掉连接片,相与相之间是不可能出现绝缘较大的情况的,除非就是烧毁,我认为,也就是说有连接片的时候,正常的电机应该是三相没有阻值(因为电机很大)

网友F:
"每相对地都是无穷大,但相与相之间绝缘也很大(没有拆掉3个金属短接片)。
没拆短接片相间绝缘怎么可能 很大? 相间绝缘不拆短接片你怎么测啊? "
"如果是从电机的接线端子测得数据,并且没有撤掉连接片,相与相之间是不可能出现绝缘较大的情况的,除非就是烧毁."

同意!

网友D:
厂家设置好了,你试了?你试验了过载保护的准确值了吗?如果过载保护正常,由于轴承故障就不会烧电机了,我是你那设备处长肯定要罚当事电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如果是从电机的接线端子测得数据,并且没有撤掉连接片,相与相之间是不可能出现绝缘较大的情况的,除非就是烧毁,我认为,也就是说有连接片的时候,正常的电机应该是三相没有阻值(因为电机很大)

真的,就是这么怪了,我把这个电机从拆下来,没有拆短接片,测出来就为0了

楼主:
对:GK368 关于

"每相对地都是无穷大,但相与相之间绝缘也很大(没有拆掉3个金属短接片)。
没拆短接片相间绝缘怎么可能 很大? 相间绝缘不拆短接片你怎么测啊? "
"如果是从电机的接线端子测得数据,并且没有撤掉连接片,相与相之间是不可能出现绝缘较大的情况的,除非就是烧毁."

同意!

内容的回复:

真的,就是这么怪了,我把这个电机从拆下来,没有拆短接片,测出来就为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厂家设置好了,你试了?你试验了过载保护的准确值了吗?如果过载保护正常,由于轴承故障就不会烧电机了,我是你那设备处长肯定要罚当事电工的。

有可能是这个故障,不过电机肯定是冒烟了,转子转起比较困难,极有可能是匝间短路了,表又不测不出来

我准备外修了,

然后打电话问下ABB公司人员怎么设置

网友D:
不知怎样设置过载保护还敢运行。这设备怎么验收的?

网友G:
我记得用直流电桥测量可以测出相关数值的,就会发现三相阻值是不同的,若是相中有扎间短路。

网友H:
相与地都是无穷大,相与相绝缘为0 ------如果是近似无穷大和近似0欧姆的话那就正常,否则不正常,坏的电动机应该是轴承坏了把电动机轴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怎样设置过载保护还敢运行。这设备怎么验收的?

主要是哪个时候验收不是我验收的,我来这个公司,这些设备就已经使用了,而且现在做工程多半有关系,这个就不好说了啥!!!
我今天打电话给电机厂家,他叫我设定过载电流为327A即电机的额定电流,我们电机工作一般都在350A左右,不知道这样设置可以不,如果超过327A连续20S就保护,这样你看行不?我打电话给ABB,他说喊我打电话给电机厂家,他给我了一本手册

依你们经验看这样可行不?

网友I:
你先去把电机的理论知识学习好了再说,基本常识先弄清楚,如果你的电机还能让你启动,过流不跳的话,估计电机还没烧.

网友J:
引用标题目:于是我白天用兆欧表去检查电机绝缘,三角形连接的。每相对地都是无穷大,但相与相之间绝缘也很大(没有拆掉3个金属短接片)。

标准的电机内部断线。嗡嗡响典型的缺相现象。

。。。之后,换了一个同样的新电机,运行正常,测量换下来的电机(也就是转起来嗡嗡响的哪个电机)相与相之间阻值为0,

我想知道为什么把电机接结柱上的线拆了,电机相与相之间的绝缘阻值为0,我们这个是ABB软启动控制的?而我在接线柱上测量很大的绝缘,(ABB软启动)当然没有到无穷大。请大家帮助一下。

软启动怎么保养,是不是只吹吹灰?

电机是三角形接法,我没有取金属片,就测的,见图,电机在接线后,A,B之间阻值为无穷大,拆线之后就为0了。

再明显不过了端子连接到电机内部的线断了,压紧时线的内部导体是断的,拆线后导体又连通了。三角连接时电机端子上的三个短接片不拆电机三相线圈应是在电机内部是头尾相通成为闭合的一个环路。端之间不通说明线断了

网友K:
可能和液位仪  一样的吧

网友L:
看来得补习基础知识才行,电动机为三角接法那么线圈为头尾连接了,相对相不能用兆欧表测量即使用也只能摇个半圈的,如果无穷大那么线圈开路了。

电动机对地绝缘高于0.5兆欧即可使用!

网友L:
忘了提醒,兆欧表测量电动机前拆除连接线,以免把控制器损坏了

网友M:
应该是轴承损坏造成电机绕组烧断。

网友N:
你应该注意转子有没有拖低,如果有拖低会造成相间短路

网友O:
看看电机连接片是否有污损造成测量不准确。再测量相与相之间绝缘时拿掉连接片。

网友P(2011-03-01):
晕,有一相的线在内部已经断了。

网友Q:
是不是你们线接错了。绕组的线接错了也会冒烟的

网友R:
你用万用表是测不出这么大功率电机的内阻的,用电桥测一下试试,可能是内部断线了。

网友H:
相与相之间绝缘也很大(没有拆掉3个金属短接片)---------那除非你的电动机绕组出现端(接近接线端子处)都烧坏了开路了,这时候你测得相对地很大的结论也就不可靠了,这样你不摘短接片测绝缘,有可能无论相间还是对地都是无穷大,但由于震动等原因断开的线头有搭上就有变成0阻值了

楼主:
应该是我轴承的原因,我们电机轴承都烧了几个,现在换上去,运行振动很大,泵轴承也发热了,估计是轴承烧死在轴上用气割时把轴给伤了!!!1

网友S:
大功率电机最好测三相直流电阻(电桥)。

网友T:
这种现象不懂,短接片不拆怎么可能是无穷大?应该是零。

网友U:
我同意欣欣向荣的意见,没拆连接片,测连接片之间电阻无限大。是接线柱地下的线头断了;嗡嗡响是还有一个接线柱跟一个线头没连上。

网友V:
建议楼主用双臂电桥测量一下电机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