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4AD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1-01-09):
三菱模拟量计算方程式是什么?【FROM K0 K5 D0 K1】  这个D0可以在触摸屏里直接显示吗?如果不可以,应该怎么计算?请高手指教!烦请举例说明,谢谢!

补充一下:D0所读出的数字与变送器显示的数字一致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直接显示,触摸屏上用个数值显示的软件,地址就设置成D0就可以了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显示,触摸屏上用个数值显示的软件,地址就设置成D0就可以了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