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在什么条件下需要减压启动?

楼主(2011-01-09):
    查设计手册说是考虑电机启动时候的冲击转矩……电机本身要求……

最后总结一句话只要电机容量小于变压器容量30%(其实还一个计算公式,再这里无法表达出来)就可以直接启动……

 大家谈谈工程实践中的经验吧,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在电源容量不够大时就必须采用减压启动

网友A:
一般11kw以上的就尽量不要用直接启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一般11kw以上的就尽量不要用直接启动了吧

我一般45KW才开始减压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一般11kw以上的就尽量不要用直接启动了吧

我一般45KW才开始减压启动

变压器容量足够大时,完全可以

网友B:
变压器容量足够大时110KW都可以直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变压器容量足够大时110KW都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C:
当变压器相对电机容量小,电机功率相对变压器较大时,要用减压启动;

网友D:
大于15KW的电机不管变压器容量大小,一般建议采用降压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大于15KA的电机不管变压器容量大小,一般采用降压启动。

给个理由好不好啊,我一般还是45直接启动呢

网友E:
由变压器供电的低压电动机。经常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不大于变压器容量20%,不经常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不大于变压器容量30%。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由变压器供电的低压电动机。经常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不大于变压器容量20%,不经常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不大于变压器容量30%。可以直接启动。

这样既考虑电源的功率、又考虑电机的功率的说法,是正确的,是科学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D:
关于大于15KA的电机不管变压器容量大小,一般采用降压启动。

给个理由好不好啊,我一般还是45直接启动呢

大哥。人家是说15千安培。15000A电流。当然 要 减压启动啦。还要问理由?

网友A:
15KA和15KVA,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网友G:
原来做项目的时候,有次现场调试接线有问题,造成55KW直接启动,没有啥问题,当然也是变压器容量超大的原因

网友H:
书上介绍7或10kw以上电机应该降压启动,理论上。

网友E:
书上介绍的是小企业或农用供电用户普遍用法,对于一般不需要去了解配电情况笼统用法。

网友I:
变压器足够大的时候都可以直接启动,但现实中没办法实现得了那么多,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J:
电机功率较大的情况

网友K:
11KW以上的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大电流对电网冲击大,可引起瞬间电压降低,影响其他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于11KW以上的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大电流对电网冲击大,可引起瞬间电压降低,影响其他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

我不同时启动还不行吗?

网友L:
对:秒杀G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K:
关于11KW以上的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大电流对电网冲击大,可引起瞬间电压降低,影响其他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

我不同时启动还不行吗?
内容的回复:

你说行就行!

网友M:
电源变压器容量不足时需要大功率电动机降压启动。一般不必严格区别是否电源变压器容量是否不足,而是将7.5KW以上的交流异步电动机都降压启动或者软启动或者变频启动。一般电机容量超过变压器容量的5-10%,就要采取降压启动。

还可以用下面的经验公式来确定:

Ist / In ≤ 3 / 4 + 电源变压器容量(KVA)/ 4 * 电动机功率(KW)

式中Ist 为电动机全压启动电流,安;
In 为电动机额定电流,安。

凡不满足以上直接启动条件的,均须采用降压启动。

楼主:
对:Piston 关于

电源变压器容量不足时需要大功率电动机降压启动。一般不必严格区别是否电源变压器容量是否不足,而是将7.5KW以上的交流异步电动机都降压启动或者软启动或者变频启动。一般电机容量超过变压器容量的5-10%,就要采取降压启动。

还可以用下面的经验公式来确定:

Ist / In ≤ 3 / 4 + 电源变压器容量(KVA)/ 4 * 电动机功率(KW)

式中Ist 为电动机全压启动电流,安;
In 为电动机额定电流,安。

凡不满足以上直接启动条件的,均须采用降压启动。

内容的回复:

这个公式我有看见过,以后多研究研究,谢谢王总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Piston 关于

..........................................

O(∩_∩)O哈哈~

内容的回复:

这个公式我有看见过,以后多研究研究,谢谢王总

别客气,工控同行就是需要多交流,那个故事其实是经验公式,不必完全照搬。偶也不是什么“王总”,只是长得有点富态,你叫我“王肿”倒正合适

网友N:
若电机启动电流较大,引起母线压降过大,必须减压启动。

网友O:
     建议用现在市场的主流,晶闸管软启动,能够有效地降低启动电流,有问题可以咨询我公司,长沙奥托

网友P:
是否减压启动,与变压器的容量有关系,20%变压器容量以下的可以直接启动,不过这个说法是指小容量电机而言。电机所安装的环境是决定电机启动方式的主要因素。1..所带负载性质;2.周围用电设备对电压波动的要求;3.供电线路的距离,或者说用电处的短路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关于是否减压启动,与变压器的容量有关系,20%变压器容量以下的可以直接启动,不过这个说法是指小容量电机而言。电机所安装的环境是决定电机启动方式的主要因素。1..所带负载性质;2.周围用电设备对电压波动的要求;3.供电线路的距离,或者说用电处的短路容量。

我感觉凭经验来的多,只按公式会不会不靠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我感觉凭经验来的多,只按公式会不会不靠谱?

经验和公式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公式是实验的结果!

网友Q:
电机负载很大,功率很大,转速很快时候要降压启动吧?呵呵  具体打到什么程度不知道  学习一下

网友R:
采用降压启动可以降低对电网的冲击,视情况选择。

网友S:
对:益民工控 关于

书上介绍7或10kw以上电机应该降压启动,理论上。

内容的回复:

我在书本上面看到的也是这个啊!!!

网友T(2011-04-11):
如果电机允许,变压器许可,在250KW以下可以直接启动!

不过,考虑电机等设备的机械冲击、电气系统的电动效应影响,建议大于15KW采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U:
1,要看所在电网的容量,2,电机功率及所带设备的负载类型,一般10KW左右就该考虑了。

网友V:
30年前我刚开始工作时,电工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到现在依然在讨论,为什么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几十年讨论下来,结果似乎还是“说不清”。尽信书等于无书,什么10Kw就要考虑降压起动,什么经验公式统统见鬼去吧。小于变压器容量的20%就可直接起动,偶尔起动的可以到30%。

网友W:
小于变压器容量的20%就可直接起动

网友X: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K:
关于11KW以上的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大电流对电网冲击大,可引起瞬间电压降低,影响其他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

赞成任我行的观点!

网友Y:
引用 网友N:

若电机启动电流较大,引起母线压降过大,必须减压启动。

网友V:
引用 网友X: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K:
关于11KW以上的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大电流对电网冲击大,可引起瞬间电压降低,影响其他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

赞成任我行的观点!

难道11Kw以下的电机启动电流不是额定电流的5-7倍吗?多大电流算大电流?大电流是相对的,这要看变压器的容量大小。因此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要同时考虑电动机功率与变压器容量两个因素,只讲电机大小而不讲变压器容量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