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器怎么要调PID?

楼主(2011-01-09):
以前用的松下A4,设几个参数就能用?ACS606简易交流伺服驱动器-产品中心-雷赛科技有限公司

这个产品怎么要调PID?这要怎么样调?有通用一点的参数吗?BLM57050 的电机50W的。

楼主:
没人用过类似的吗

网友A:
何不问原厂?

楼主:
问了原厂,不要说了,网页上写的是3极,驱动器中默认是2极,一上电就振动很大,他们说他们网站上有参数文件下载,我下载了看,却没有这种电机的参数文件。后来他们叫我用别的电机型号的参数文件下载下去,也是不行。电机跟驱动器寄过来时连份说明书都没有。

网友B:
台达的伺服,软件带自动增益调整功能,就是可以自动调整PID

网友A:
国产伺服,就这样对待用户?那就坐等用户用脚投票好了!

楼主:
它这个是最简单的伺服,像步进驱动器一样的那种,高级一点的伺服不知怎么样?不过不敢用这个牌了,用步进还可以考滤一下。顺便问下,雷赛和步科的步进哪个相对好些?

网友A:
看你在哪里?在北方,建议用和利时,斯达科;在南方,雷赛,研控,步科,都可以考虑。售后和支持很重要。

网友C(2012-02-29):
上电震动大就把速度增益设小一点

网友D:
雷赛是国内步进的老大,伺服刚刚开始推,效果看来不理想。

上电就振动一般是位置比例增益、速度比例增益偏大所致,逐步减小两个增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