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调整-求救

楼主(2011-01-09):
补充:负载圆盘直径600mm、50kg
            负载传动端齿轮直径330mm
问题点:
1.有个“负载惯量系数”取值1~100电机空载参考值为1。我加上负载后将其调大到5后,通电使能ON上后电机严重振动发出高频振动声。
现在调到1勉强能用。
2.电机停止驱动器显示0速时,我用手盘动工作台面时,电机发出高频振动声,声音从低到高同时振动。声音很大吓人。
3.正常工作时也不是很理想。有轻微振动声。
该如何调?

楼主:
请个位大侠指教。

楼主:
对了,对伺服控制调整,需要调整哪些参数?

有没有具体的步骤?

网友A:
减速比1:6,则负载负载圆盘和负载传动端齿轮的惯量折算到电机轴端的变比为1:36,由于这2样东西的直径都不小,估计惯量也小不了。建议仔细核算电机轴端的总负载折算惯量,看看其与电机转子惯量的比。再把驱动器参数的负载惯量比设为这个比值。

驱动器的负载惯量比参数相当于增益,降了,系统增益跟着降。以目前的工况估计,有可能驱动器增益过高,或者实际惯量比过大。

网友B:
负载惯量太大了。如果速度允许,再加大些减速比。

楼主:
“负载惯量系数”取值1~100电机空载参考值为1..

请问是什么意识,我的负载惯量大,是否要将其调大?

网友A:
原则上驱动器的负载惯量比参数是应该根据实际惯量比设定。

网友C:
速度增益和力矩增益的比例调好不难啊!以前我单位就发生过着问题。

楼主:
加6:1减速机后

负载惯量:756.25kg.cm2

负载加速力矩:3.79N.M

电机:惯量:12.4kg.cm2

力矩:10N.M

不知计算得对不?

网友A:
没帮你验算,就你给出的结果看,惯量比太大!10倍,20倍也许还贴谱。

惯量匹配很重要,不要只看加速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