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有对和利时MACSV OPC软件熟悉的吗?

楼主(2011-01-09):
机器硬盘C区坏了,又没有备份。机子上装有OPC软件上报供电局数据用的,重装OPC软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必须是初始安装时的注册码吗??谢谢

网友A(2011-04-28):
找你们当地供电局问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原有的OPC软件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B:
估计基本上歇菜,你得找和历史重新计算 注册码。

网友C(2011-05-31):
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文件在D盘中拷贝出来。重装系统拷贝回去就能用。如果换了硬盘需要重新注册。

网友D(2021-03-15):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