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黑屏

楼主(2011-01-10):
我有2个问题提出来大家相互交流一下:

一是我使用海泰克的触摸屏过一段时间就黑屏了,屏上的通信灯不亮,但电源灯亮,不管按什么主、都无反应,只有断电后才能正常;

第二个问题是想问题一下,有哪位大哥能帮忙指点一下,怎么将屏的屏保去掉(现象就是过个几分钟,屏就黑了,但在屏上点一下又好了),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经验

网友A:
屏保的问题,在设置里面肯定有这一项,需要在开发环境里面去设置。

屏保是必要的,要不然屏幕容易坏。

楼主:
你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呢

网友B:
应该是在屏的系统设置里有的

楼主:
请问一下,是在软件中设置,还是在硬件中设置

网友C:
上电之后有个configure,里面有个screen save time ,设置为0,就取消屏保了。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工程师们的解答

在一个问题就是死机,是怎么一回事,断屏的电以后就可以,但过一段时间又死机

网友D(2011-07-04):
屏保是设置了节能功能,可以用软件把这个功能取消了,就好了

网友E:
质量问题

网友F:
一块海泰克pws1711-stn触摸屏,上电以后,PWR灯亮,COM灯常亮(单机未联接设备),蜂鸣器长鸣,屏幕黑屏等现象。查内部5V电源正常,高压灯管未亮。请问高手,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G:
回复楼上,高压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H:
过来学习了。 PS:工控人才求职就上自动化英才网

网友I(2011-12-08):
屏保是可以去的,但保护时你按一下就会亮了;

所以你的不是屏保的问题;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J:
 最近有没有接触过湿气重的环境?,应该是连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