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2E 用BOOTP-DHCP SERVER写IP地址为什么写不进去啊?

楼主(2011-01-10):
L32E 用BOOTP-DHCP SERVER写IP地址为什么写不进去啊? 我的电脑和PLC连上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网络连接还是显示X。正常是不是把网线插上之后会自动搜索PLC上的以太网地址啊?在没写IP的情况下。是不是我的软件装的有问题还是需要以太网授权啊?请专家们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A:
我需要用你的资料。sds

网友B:
确认你电脑的网卡接口是自适应的,否则要用交叉线连接PLC

网友C(2011-02-11):
BOOTP-DHCP SERVER写过一次Disable就不能再写了,需用RSLinx

网友D:
先确保PLC与电脑之间的通讯是正常的,然后通过BOOT自动搜索网络内的PLC硬件地址或(和)IP地址。没有IP地址的控制器就可以给他指定ip。

如果是要改IP的话可以在控制器设置中修改IP地址并保存下载

网友E:
1.BOOTP-DHCP SERVER写过一次Disable就不能再写了,需用RSLinx

2.先确保PLC与电脑之间的通讯是正常的,然后通过BOOT自动搜索网络内的PLC硬件地址或(和)IP地址。没有IP地址的控制器就可以给他指定ip。

如果是要改IP的话可以在控制器设置中修改IP地址并保存下载
     摘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