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X3U PLC连接手轮脉冲器的问题

楼主(2011-01-10):
大家好:

我现在想用三菱的FX3U PLC和瑞普的手轮脉冲器连接来手动控制两维工作台轴控制切换和正反转,并通过手动脉冲器的*1 *10*100来改变手动速度。请问大家怎么连接线及编程方法?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

求高手指导我

网友A:
3U本机是不能直接连接手轮的,你可以用10PG(1轴)或者10GM(1轴) 20GM(2轴)扩展控制。10PG的手轮接入信号是差动的比较好,不过你要购买两个10PG和2个手轮一对一分别控制。20GM用一个手轮可以控制自身2轴,不过手轮接入信号是集电极开路的,不知这样介绍你是否明白了。

楼主:
连接20GM我使用过,是可以实现。但是现在我不想用定位模块,只想用FX3U-48MT/ES-A来实现这格功能!

请大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