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连接手轮脉冲器的问题

楼主(2011-01-10):
大家好:

我现在想用三菱的FX3U PLC和瑞普的手轮脉冲器连接来手动控制两维工作台轴控制切换和正反转,并通过手动脉冲器的*1 *10*100来改变手动速度。请问大家怎么连接线及编程方法?

网友A:
不清楚楼主的意思   到底是:就用手轮改变速度和方向  还是随着手轮转动。。。

网友B:
这是用三菱fx3u做的磨床,2轴控制。

用电子手轮控制轴的手动调节。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508/B-8FAA-2C3FD3A362D3-1.shtml

楼主:
是随着手轮的转动,而电机转动,转动的方向是随着手轮的正转或反转而改变,本身手轮上的变速档和轴选择档也能用

请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