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转矩跟不上怎么处理啊?

楼主(2011-01-10):
1.5MW风机用的ABBACS800-67变频器,现在出现的现象是:主控为了控制转速,给变频器一个转矩指令,但变频器并未把转矩加上去,只是给了一个比较小的转矩,导致风机速度比较快,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11-04-30):
只给了较小转矩?那达到给定转矩速度不更快!

网友B:
本来应该是转矩控制,变成了速度控制?

网友C:
    “现在出现的现象是:主控为了控制转速,给变频器一个转矩指令,但变频器并未把转矩加上去,只是给了一个比较小的转矩,导致风机速度比较快,这是什么原因呢?”

1、你把问题说错了;

2、跟你家师傅交流交流,然后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D:
风机还要什么转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