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10轴,用哪个PLC最便宜?

楼主(2011-01-10):
超过10轴,不要插补。简单的走位或旋转,只有一轴超过20个位置数据。带步进电机。用哪种PLC价格最底?

台达EH2+8个定位模块(最多12轴)?三菱Q01+QD70P8+QD75P4?

这两个哪种价格底些?还有哪些好的方案?

网友A:
用运动控制器,走通讯

楼主:
不懂哦,用哪种运动控制器?

网友B:
横河的PLC多轴定位比三菱便宜. QQ: 57577105

网友C:
这样的问题本身就说明没什么意义

网友D:
用台安的吧,我们是专业做焊接机器人的,我们做六轴的用台安的才2000多,济南力豪电器孙晓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样的问题本身就说明没什么意义

为什么说没有意义呢?有老板要用这么多电机,每个电机位置就那么两三个位置,也不要插补,用气缸一个是改产品时不好改行程,还有一个是要求行程太小

楼主:
对:sunxiaoweisd 关于

用台安的吧,我们是专业做焊接机器人的,我们做六轴的用台安的才2000多,济南力豪电器孙晓伟

内容的回复:

能不能带16个电机?

网友E:
三菱Q01+QD70P8+QD75P4

可以把上面的QD75P4换成QD70P4,还要便宜些

网友F:
步进电机用10K脉冲就行了,那么用台达ES2 PLC一台就可以带4轴,用PLSY指令。16轴用4台联网即可。

网友G:
用台湾永宏PLC,单台4轴,四台联机,联机就一个指令搞定 ,有需要请加QQ:1012351099详聊

网友H:
我自己做的苦于ARM的PLC,可以带16轴。日前已于一个5轴的项目上,出货有超过10台,有兴趣的话可以加QQ602267528详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步进电机用10K脉冲就行了,那么用台达ES2 PLC一台就可以带4轴,用PLSY指令。16轴用4台联网即可。

这个最便宜了,但是4台是怎么连的?要加通讯模块吗?

网友I:
同意楼上的。用4个ES2PLC 联网。采用PLC上自带的485口,通过PLCLINK联网就行了。

网友J:
对:xuzhenrui 关于

同意楼上的。用4个ES2PLC 联网。采用PLC上自带的485口,通过PLCLINK联网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EH2行不?EH2的资料太少了,ES2的资料多些,但好像EH2的编程口是232的啊。

网友J:
对:工*控*人*生 关于

用台湾永宏PLC,单台4轴,四台联机,联机就一个指令搞定 ,有需要请加QQ:1012351099详聊

内容的回复:

主要是没用过永宏的, 没把握能做得好。

网友K:
用罗克韦尔最稳当,用三菱可能最便宜!!!

网友A:
运动控制器LMC20,伺服Lexium23A,我带过19个轴,走canopen通讯,接线调试都挺方便的

网友L:
      力士乐MLC

网友M:
用丰炜的VB1系列PLC,支持4轴定位,2轴200KHz+2轴20KHz。连网方便,很容易实现16轴控制!

网友N:
我建议用信捷的PLC

网友C:
做工业机器人控制还是用Rockwell或施耐德的PLC好

网友J:
对:yanjiu 关于

我建议用信捷的PLC

内容的回复:

给我一个理由.....

网友O:
深圳汇川H2U-3232MTQ

网友J:
引用 网友O:
关于深圳汇川H2U-3232MTQ

能控制十多轴吗?

网友P(2011-02-09):
直接用运动控制器或者控制卡不就搞定了

网友Q:
用数字或单片机最便宜

网友J:
引用 网友P:
关于直接用运动控制器或者控制卡不就搞定了

不是搞定不搞定的问提,成本比三菱Q01+QD70P8+QD75P4要便宜吗?

网友J:
对:fangxiaoliong 关于

用数字或单片机最便宜

内容的回复:

如果你开发个单片机,16轴+10个气钢,大概多少钱?可靠性能跟PLC比吗?维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