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 C60T 问题

楼主(2011-01-10):
最近用FP-X C60T做了一台打螺钉设备,XYZ轴伺服都是采用国产的雷赛伺服电机,定位时XY做直线插补,设备在没有更改参数的情况下运行明显感觉有时快有时慢,当最高频率设置到50KHZ偶尔会出现程序乱动作现象,比如:正常的程序步骤为:

第一步:XY回原点(第0通道和第一通道)

第二步:回原点结束后用R911C和911D的下降沿去触发Z轴动作

问题出现了,当XY的最高频率低于50K时运行完好,当最高频率设置成55K时问题出来了,第一步只抖动一下(正常执行第一步的时间约在1秒左右)并未到达预定的位置,第二步还会正常运行,也就是说PLC已经扫描到R911C或者是911D的下降沿了,故障出现的频随电机最高频率增加面增加

可以确定伺服电机本身执行这个频率是没有问题的,我用其它控制器百KHZ试过都没有问题.因为经验不丰富现在无法确定问题根源,希望大家给指教

1.PLC电源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接220V,有必要加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

2.PLC安装方法是否会影响它性能,(在有强排风散热的情况下)

3.伺服电机电源是否需要作处理?

网友A:
您好,谈下我的看法:

1.松下PLC电源无需加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伺服供电最好有滤波器和加个隔离变压器;如果你想看是否有干扰,可通过伺服查看接收脉冲和编码器回授脉冲;

2.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主要问题出现在松下PLC系统寄存器的使用方面。具体问题要联系程序来说明。

3.如果有使用电池,请先将PLC内的程序清除,并将系统寄存器初始化,然后断电去除电池,三分钟后重新安装电池上电下载程序运行。

4.你试试看,希望你把解决的结果发上来大家学习下。

网友B:
请教:你用一个PLC,做XY直线插补,占用CH0,CH1通道,那Z轴呢?

网友C:
1.确认PLC是否有发出脉冲,监控经过值寄存器DT90348(ch0,DWORD)

2.查看伺服驱动器是否收到PLC发送的脉冲

如果PLC已经发出,伺服驱动器未收到,可能是干扰或伺服问题,

如果PLC没有发送脉冲,则是PLC问题(程序或者PLC硬件问题)

网友D:
一、代理销售松下FP系列plc ,供应普洛菲斯Proface ,威纶Weinview op,tp,th人机界面,ds伺服单元
1.XC1.xc2,xc3.xc5系列主机.XCM运动控制系列.扩展
2.V5/f5系列变频器(0.75-75kw)
3.TP, OP,TW,th系列人机界面.XP系列一体机
4.DS系列伺服驱动器.MS系列60、80、110、130伺服电机
二、PLC程序开发,人机界面组态软件,伺服系统,上位机,电气控制系统成套。
1、工业过程控制系统:
提供西门子、S7-200,S7-300,S7-400,松下PLC,FPX-C60T,FPG-C32T,FP0R-C32CT,FP2SH,三菱FX系列.施耐德、欧姆龙.,台达、xinjie .LG、AB等主流PLC程序开发,变送器系列,数显表,调速电机,触摸屏 .伺服电机.温度调节,低压电器选型
2、上位机软件:
软件根据您的项目需求可以提供LabVIEW、VC、VB等软件平台,数据库,软件具备实时曲线、棒图、历史曲线、打印报表、企业内部局域网连接客户端实现联网查询功能,界面友好丰富。可更具具体需求开发相应功能。软件支持串口、以太网接口、下位机包括PLC、采集模块、各种智能仪表等。组态软件
三、承接非标自动化设备定做,生产线改造,工装夹具设计制造。
1.电池,连接器器,工艺品类加工专用设备、
2.数控管材,线材,带材折弯成型机
3.SMD分光机,SMD编带机等整套LED封装设备PLC程序开发;
4.汽车配件自动化铆接.焊接设备;
5.五金,塑胶等工件倒角去毛刺设备
6.滤光片自动分离清洗设备
7.CD机激光头部件自动装配设备;
8.化装盒自动化焊接装配设备
四、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与技术支持售后服务或兼职工作。专业的技术团队多年的经验积累,价格合理,服务至上!欢迎您来电咨询!
深圳市惠华兴自动化有限公司
电话: 13728832704 传真: 15989586991
chenaiyong0557@sina.com http://xiangningled.cn.alibaba.com
联系人:陈先生 手机:15989586991
地址:宝安区西乡固戍红弯三区共和工业路F3栋8楼

楼主:
经监控DT90348发现过程值并没有到达目的,XY在运动过程中被强行中断,检测程序发现是区域保护(在设定区域内)程序运算错误触发保护,而这个保护我没有做保持只是一个瞬间的动作,因此一直没有被检查出来,现在问题已经解决,在此十分的感谢ladder和autotad的技术支持,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你用一个PLC,做XY直线插补,占用CH0,CH1通道,那Z轴呢?

C60T它共有四个通道输出,Z轴用CH2

网友E(2014-01-19):
合成频率要小于100K HZ